急求求大神帮忙看看这段西门子SCL程序,相互学习,不胜感激!

楼主(2015-11-03):
急求西门子PLC大神帮忙解读下这段程序,尤其是cycletime这个变量名引导的程序不是很明白,相互学习,不胜感激!!!

FUNCTION_BLOCK "PositionXYFB"

TITLE = 'Position'

VERSION : '2.0'

KNOW_HOW_PROTECT

AUTHOR  : MHK

// Block Parameters

VAR_INPUT

  bDirect:          BOOL;           // Direction (Note! nOffset have to set also)

  nIn:              DWORD;          // Signal from absolute encoder(来自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

  nOffset:          DINT;           // Position offset value (note! Can be used for direction change)(位置偏移值,可用于方向的改变)

  nMax:             DINT;           // Position max value for direction change(方向改变的位置最大值)

  fFactor:          REAL;           // Position scale factor(位置比例系数)

END_VAR

VAR_IN_OUT

  nEncPls:          DINT;           // Position pulses from encoder(来自编码器的位置脉冲)

END_VAR

VAR_OUTPUT

  bEncErrSt:        BOOL;           // Encoder error status(编码器错误标志位)

  nActPos:          DINT;           // Actual position by scaled unit i.e.(mm)(实际位置单位转换为mm)

  fSpeed:           REAL;           // Calculated speed (m/min)(计算速度m/min)

END_VAR

VAR

  CycleTimeAct:     DINT;           // One program cycle (s)(一个程序循环周期)

  CycleTime:        TON;            // Timer for measure cycle time(测量循环时间的计时器)

  fPrevPosit:       REAL;           // Previous position without direction and offset (mm)(没有方向和偏移的之前位置)

END_VAR

VAR_TEMP

  nPosErr:          DINT;           // Encoder error code(编码器错误码)

  nPosition:        DINT;           // Position witout direction and offset (mm)(没有方向和偏移量位置值)

  fPosition:        REAL;           // Position without direction and offset (mm)

END_VAR

BEGIN

//***********************************************************************

// Encoder signal handling(编码器信号处理)

//***********************************************************************

  // Only error code (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X000 )

  nPosErr := DWORD_TO_DINT( SHR( IN:=SHL( IN:=nIn, N:=28 ), N:=31 ));

  // Only position signal ( 00000XXX XXXXXXXX XXXXXXXX 00000000 )

  nEncPls := DWORD_TO_DINT( SHR( IN:=SHL( IN:=nIn, N:=5 ), N:=13 ));

//***********************************************************************

//***********************************************************************

// Scale pulses to units (mm)

//***********************************************************************

  IF fFactor <> 0 THEN

    fPosition := nEncPls / fFactor;

  ELSE

    fPosition := nEncPls;

  END_IF;

  nPosition := REAL_TO_DINT(fPosition);

//***********************************************************************

//***********************************************************************

// Direction change

//***********************************************************************

  IF NOT bDirect THEN

    nActPos := nPosition + nOffset;

  ELSE

    nActPos := nMax - nPosition + nOffset;

  END_IF;

//***********************************************************************

//***********************************************************************

// Encoder error status

//***********************************************************************

  bEncErrSt := nPosErr <> 0 OR nPosition < 0;

//***********************************************************************

//***********************************************************************

// Speed calculation

//***********************************************************************

  // Measure current cycletime in milli second(测量当前的以毫秒为单位的循环时间)

  CycleTime(IN:=TRUE, PT:=T#1h);

  CycleTimeAct := TIME_TO_DINT(CycleTime.ET);

  // Cycle time at least

  IF CycleTimeAct >= 200 THEN

    CycleTime(IN:=FALSE, PT:=T#1h);

    CycleTime(IN:=TRUE, PT:=T#1h);

    // Speed (m/min)

    fSpeed := ( fPosition - fPrevPosit ) / ( CycleTimeAct * 0.001  ) * 0.06;

    // Update previous position

    fPrevPosit := fPosition;

  END_IF;

//***********************************************************************

END_FUNCTION_BLOCK

网友A:
CycleTime(IN:=TRUE, PT:=T#1h);   //建立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小时

  CycleTimeAct := TIME_TO_DINT(CycleTime.ET); //将已经过去的定时时间给变量CycleTimeAct

  // Cycle time at least

  IF CycleTimeAct >= 200 THEN

    CycleTime(IN:=FALSE, PT:=T#1h);

    CycleTime(IN:=TRUE, PT:=T#1h);  //定时时间200MS复位一下定时器

    // Speed (m/min)

    fSpeed := ( fPosition - fPrevPosit ) / ( CycleTimeAct * 0.001  ) * 0.06;

    // Update previous position//速度等于位移/时间

    fPrevPosit := fPosition; //当前位置保存

  END_IF;

位移:当前位置-上一次位置

时间:200MS*0.001得到秒,然后乘以0.06得到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