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三天!!!只要您说出来,大礼就可能是您的!

楼主(2015-11-03):
万用表广为工控人所熟悉,目前,市面上有各种品牌的万用表,但哪一款是您最青睐中意的呢,您能否像这位工程师一样,切身体会后说出您的“肺腑之言”呢?把您的切身体会告诉大家吧!

活动日期:11月2日-12月31日

如何留下“肺腑之言”?

第一步:点击活动页面,看视频。

第二步:填信息,写评论。

1、工控会员在活动页面直接评论即可;非工控会员,注册后登录即可参与评论。

2、直接在此跟帖写出体会。

注意事项:

1、单条评论不能少于30个字,不能多于500个字。必须是个人真实体会且内容真实。我们会对评论内容进行审核,抄袭他人或者与评论无关的不予发奖。

2、每人只有一次获奖机会。

3、填写个人信息必须真实有效。

4、奖品发放统一在活动结束一周后。

5、谢绝单纯顶贴,马甲等作弊行为,发现做拉黑处理。

6、工控拥有活动最终解释权。

奖项设置:

福禄克万用表F-15B+,多功能背包,螺丝刀套装、金士顿U盘,强光手电筒

网友A:
先占楼,稍后写体会。

网友B:
福禄克有活动了,参与一下

网友C:
已经参与,坐等收奖

网友D:
万用表我还是喜欢有福禄克。质量好,检测准确更放心。

网友E:
已经参加。一路走来,从最初用的机械式万用表到现在用的数字式万用表,操作更加便捷,功能更加强大,安全与稳定性更高,尤其福禄克万用表更值得信赖!

网友F:
福禄克万用表,自动化人的利器

国企工作二十载,

仪表维修信手来,

体会经验最丰富,

门下徒弟两个排,

强电弱电我检修,

用过万用表一麻袋,

都说真金不怕火来炼,

是骡子是马溜溜看,

要说点评万用表,

老李我最有发言权,

独占鳌头福禄克,

众人纷纷把头点,

工作业绩年年创,

模范先进岁岁当,

胸带红花不能忘,

福禄克这个好伙伴。

福禄克,福禄克,

功能丰富又皮实,

测量稳定寿命长,

俗话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这利器,

便是,

表不离身亲密无间的

福禄克!

网友G:
福禄克的万用表用过好几年了,功能什么的确实强大,操作也方便,最头痛的也是数字万用表的通病就是表笔的线太容易折了,尤其是冬天。

网友H:
站个位置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已经参与,坐等收奖

网友J:
待会参与。

网友K:
我就说说今年很明显的一次经历吧:

去现场调试设备的时候,客户那边有个切割机一送电就跳闸,想测量一下空开那边是否电压正常,用普通的万用表(优利德UT33D,一块也就几十块钱吧,很小的)测量的时候,突然发现进线电压在AC800V左右,我告诉客户你们这里的进线电压太高,很不稳定。结果客户说,我的其他设备都在正常运行,电压不正常是不可能的,我想想也对。

没办法,拿出了另外一块万用表,是福禄克的,测量之后,发现电压的确是正常的。这就是很明显的区别。

另外一次经历就是近期在现场出现的,也是用的两种不同万用表,测试仪表输出的4~20mA电流信号的时候,发现用一般的万用表不是测试不准,就是根本测试不出来,而之后用优利德UT58C才能测量出来。这也就让调试顺利判断故障提供了有力地证据。

虽然,同样是同一品牌万用表,但也有好坏。

总的来说,还是福禄克的万用表测试比较准确。

网友L:
万用表是作为一个电气工程师维修必备的产品,特别是测量电压和线路通断的功能这一块上,而测电流,测电阻在测量电路板上时常用。每次在维修设备的时候,我们往往先看看接入的线缆是否通畅为基本出发点,再根据设备的运作情况一一排除故障,在测量过程中有的时候需要设备断电,是需要工程师特别注意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有同事忘记断电了,将万用表两个线头子一搭,竟然跳闸,冒了火花,还好没有发生是什么意外,真是吓死宝宝了,很多人不注意使用方法就擅自测量,结果误了事情不说还更进一步损坏了设备。在我使用的万用表中,我喜欢小巧一点的,毕竟容易携带,平时去工地也要带一大堆工具,而繁多的工具是的背包总是那么的沉重,有的地方去维修,特别是工控维修,甚至不知道什么型号的PLC,那么还要带电脑,数据线就一大堆,所以设备的重量着实是我们维修人员关心的问题之一。接触福禄克也有很久了,很多人说不错,可是至今也没上手用过好在哪儿呢,有机会再谈吧

网友M:
我在工作中用的最多的就是FLUKE的17B型号的万用表,我自认为此款万用表比较好用。我是一名仪表工程师,不论是测量24V电压,还是校线,还是测量4-20ma电流,用起来都特别方便。在故障诊断方面,万用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一直陪伴着我的工作,它是我工作中的良师益友!

网友I:
福禄克的万用表很好用啊!

网友N:
福禄克表用于检测线路板效果杠杆滴,我们人手一把值得拥有

网友O:
万用表对于我来说接触最早那就是刚刚就业那会了,那时候还有很多指针式的万用表,但很快就被数字式的代替了,国产的万用表用了好多块,相对来说胜利这个牌子好一点,但是如果和福禄克相比,要走的路确实还很长!

记得有一次现场设备启动不了了,经理都过来了,我们技术人员在现场处理了好长时间没找到故障点,现场我们的人使用的是一块普通的万用表,测量了正常,但是就是启动不了,也曾怀疑是不是万用表测量的不准确,打到蜂鸣档正常呀!呵呵,坑人就坑到这里了,这些万用表的表笔实在是质量太差了,藕断丝连,测试正常,等到一动测量时就不正常了,这样就把你欺骗了,如果你测量的时电压呢?显示没电实际是有电,后果好可怕啊!看看这是我们平时换的表笔,表笔线短,容易折断,绝缘一般

后来买了福禄克的,确实耐用,绝缘质量好,表笔线很长,是普通表笔线长度的2倍,测量很安全。

关于表笔线的长度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次差点以为测量出了事故,两名同事在配电柜里面的量电压,柜子比较狭小只能一个人站在前面一个站在后面,但是表笔线又太短,拿表笔的人身子都探到配电柜里面了,没站稳扶住了里面的断路器上,断路器上下都是铜排母线啊,万一摸上,后果。。。

福禄克的表盘确实简捷,只要打到对应档位即可,可是普通的表分的特别细们如果不小心超了量程表就烧了!以前烧过,还好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保险丝,更换了就好了

另外福禄克安全等级高,做工精细,大小也合适方便携带,还有就是福禄克的产品比较耐用,厂里采购的这一批近20块两年了没有坏的,我们还因为在高处掉在地上几次,都没摔坏,有一种诺基亚的感觉!

各种安全质量认证,还有一本厚厚的说明书

这个我们就可以装在衣服兜里面,携带确实方便,比较人性化

我们还有热像仪,呵呵,都是福禄克的,这个有护手,怕摔了,比较贵哦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奖励很丰厚啊!必须参与           先占个楼层

网友Q:
使用万用表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测电流,普通的钳形表测试电流时波动很大,同样的环境下福禄克的很好。

网友R:
victorzzll:2015-11-3 12:35:58

我使用福禄克万用表已有好几年了,福禄克的外形设计十分人性化,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手里握着十分舒服。我们工作的环境很差,LCD显示屏和明亮的白色背光,使用户能够在暗淡的测试环境下依旧易于清晰读取数据。同时电容测试响应速度快,扩展了测试范围,同时大大缩短了测试等待时间,提高了测试效率。我在使用中特别满意的增加多频率测试功能。真正做到了一表多用,而且福禄克的安全性报警功能提高了仪表的安全性,也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安全性。电磁兼容性好,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记录功能,大大提高了我的测试效率。福禄克万用表是我工作中的好帮手。

网友S:
从上班起前后用过4块万用表,但前三块万用表的质量不好,各种故障频繁发生,最主要的现象就是万用表校准不合格而不能使用,造成厂里频繁采购万用表,也耽误了现场故障排查工作。

淘汰下来的三块万用表

2011年厂里的领导听说福禄克万用表性能卓越,质量可靠,大批量采购了52台福禄克万用表,其中仪表工25台是福禄克179型号。主要原因是这型号的万用表具有能够直接测量现场K型热电偶的温度的功能。

普通万用表测量热电偶需要使用毫伏档测量热电势在查表换算,非常麻烦。

福禄克179型号的万用表现场测量热电偶温度非常方便

不但能够测量热电势

也能够直接显示温度

还有接反检测功能

也有断路检测功能

还可以使用万用表本身佩戴的K型适配器来精确测量和检测各种温度

环境温度

热电偶接线端温度

热电偶护套管温度

厂里的现场热电偶型号大部分都是K型热电偶,所以厂里给配置的179型号的福禄克万用表大受欢迎,使用5年来25台表除了3台使用不当烧毁电流档的保险外,没有一台出现故障,校准也全部合格,由此可见福禄克179型号的万用表非常适合现场仪表工的使用。

网友T:
优利得的精度和记忆功能很好用!

网友U:
交直流电压和电流、电阻、电容、蜂鸣、二极管样样精通,使用安全可靠,测试精度准确无误,确实是万用表中的战斗机!

网友V:
早已参加,坐等中奖,奥奥

网友W:
测量精度要求高的地方Fluke万用表是最合适的选择。

网友X:
大概说说吧,在去年设备调试的过程中福禄克15B万用表帮了大忙,虽然使用时间比较长了, 但很可靠;当时还有一块国产的表,最后测模拟量4-20mA电流总烧保险。我们有个模拟量发生仪器,可以产生4-20maA电流,用15B测试,很准确。

自动量程在电阻及电压测量上很有帮助,尤其在调试RTD热电阻的时候,准确快速的电阻测量给调试带来不少便利,节省时间。

可靠性不错,后面进了快哈恩库博的万用表,但是电池很不耐用,相比之下还是福禄克更耐用。

网友Y:
好长时间没有参与活动了,这次一定参与

网友Z:
    已经参与,这里再说说,公司用的是几十块一个的万用表,表笔经常接触不良,测试不稳定,每次使用万用表时都养成习惯了,两个笔头相互摩擦几下,有时测试的时候还要多测几次才能得到一个认为可以的结果,很费事。

网友AA:
积极参与活动,支持!

网友AB:
页面上,填写不了信息。。。。

只能贴这了

一分钱一分货,前公司生产线用的胜利的;维修调试工程师用的Fluke;工程师的印象中没有坏的记录;胜利的,首先是表笔,这个3,4个月换一副;然后是电池的部分,由于成本高,改成DC9V电源;选档部分,在职的时候,修过两次,另外插表笔的地方也有坏过。

网友AC:
马上参与!!!!!!!

网友AC:
福禄克万用表  制作发生器的好伙伴

1、 静态检查发生器的接线正确如下图所

2、 监視发生器的各点的电压如下图所

网友AD:
福禄克万用表,万用表中的战斗机!!!

网友AE:
FLUKE各类仪表用用还是挺不错的,包括供应商提供的培训等各种服务也挺周到。虽然当前工作不用FLUKE,但记忆还犹新。

网友AF:
从上学那会都是用Victor的万用表,而且质量也挺好的,但是工作之后,公司里的万用表总是会发生故障,可能是大家不太爱惜的缘故吧。从工控网了解到fluke万用表,就买了一个试试,至今还没出现过故障,质量挺好的,希望这个万用表能伴随我很久,证明其质量。

网友D:
FLUKE万用表是我目前使用的最好的仪表,特别是万用表的精度,已经使用了几年了,还一如既往的好用,这也是我用时间是长的一块表了。质量性能没得说,不知道多少次从设备上摔下,表线的颜色都变了,但也没有出现线断情况。公司新买的表,仅几个月表笔的线皮已经开了,质量真的是没法比。FLUKE仪表现在不仅是在万用表,还有很多检测设备的产品,质量没得说呀。

网友AG:
上班以来,公司也只配置一种品牌的万用表,就是福禄克的,其它的万用表工作时间用的很少,但是每当使用其它万用表(几十块的)使用起来总是不够顺手,测量速度以及稳定性就没的说了。福禄克的表用的还是挺让人放心的,很不错,耐用,稳定,现在走到哪里都能见到福禄克的万用表,不错!!!

网友AH:
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活动,看了盼盼的信息,赶紧跑来了,大家都知道万用表是电气工程师最常用而且必备的工具,因此这样的介绍视频相当的不错,让人可以更直观的从市场这么多产品中选择简单好用的好产品。

网友AH:
让看了比较视频,才知道福禄克的万用表有这么多的优势,真的是大厂良心产品,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易用性上,福禄克都是遥遥领先的,必须要支持这样的产品!

首先从外观上看,这款产品的材料更富有光泽,用料十足,液晶屏大而清晰。

其次福禄克采用的是最常用的电池设计,而且内部PCB加厚镀金涂层,外加双保险丝,让人觉得非常安全。

最后我要说说这款产品我最喜欢的:大家都知道万用表的指针线最容易断,一般的产品都是非常细的,不小心就弄断了,万一再现场就相当不方便,但是福禄克产品线材非常厚实而且针头采用了带帽的设计,真的是为大众考虑,而且指针带帽可以有效防止手碰到触电。另外中间的量程旋钮可以自动调节量程,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且让界面更直观易读,特别是在紧急的时候,容易选择正确的测量方式,而减少万用表烧毁的事故发生。

总之不管有没有用过福禄克,这次的活动让我们增长了选择万用表的知识,非常的感谢!

网友AI:
拥有一款福路克的产品都算是高大上了!我没有福路克的产品不能对其进行评论好坏!但是都说福路克的产品不错!我只看到人家用过福路克的万用表!只有羡慕的份了!提过两次买福路克的万用表,都没有批下来,到现在一直在用指针的万用表!

网友AI:
根据多年使用情况,不知道福路克的万用表是否具备使用档位错误导致的烧坏万用表的情况?是否有过压过流保护?还有那个表笔线是否容易折断?

网友AI:
不知道福路克的万用表在测量过程是否不断的闪烁?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是否比较差?

网友D:
FLUKE仪表是我用的最好的,特别是万用表。我使用时间是长的一块表就是FLUKE17。质量性能没得说,特别是在测量模拟量时,常会用到4-20MA的信号,一般的万用表根本无此范围的测量档。FLUKE的万用表不仅可以测量这个信号,还可以帮我校准信号。

网友AJ:
福禄克的万用表性能优越,质量可靠。用了那么多年就坏过一次,还是保险烧了,换了就好。尤其测量热电偶温度非常方便。

网友AK:
为什么我在活动页面不能直接评论?

福禄克万用表采用5#电池(几乎到处都能买到)不像9V电池非得在专业商店才有,并且有档位保护和自动量程,这是我十分喜欢的地方。另外福禄克万用表手感非常好,有配重感,而其他的都感觉非常轻。福禄克万用表的精度与实际偏差非常小。另外表笔也十分结实耐用,并且有保护帽,我非常喜欢。福禄克就是万用表的领航者。

网友AE:
FLUKE仪表手感不错,使用也方便,性能也杠杠的。

网友AL:
由于工作性质某车间有几十只万用表,进口国产数字机械是一大堆,我去该车间检修设备时,直接随手拿来即用,因经常用感觉到一只黄色的数字表测量结果不闪跳,准而稳,用的很顺手,后来我就直接专找那个表用,工人们也知道我喜欢用那个表,在后来再找那个表怎么也找不到了,听说是有心人看我爱用那个表悄悄给顺走了。就是一只福禄克数字表,表好被人家惦记上了!

网友AM:
有条件的话我也会买一个万用表,现在我用的还是指针式的呢,感觉很古老了。

网友AN:
万用表我从参加工作的指针表,到现在的数字表,感觉各有优势:数字表直观,量直流电压、电流等也不用考虑表笔的方向,无非是显示值得正负问题,专设的二极管档很方便使用,量通断的蜂鸣器档很方便;指针表量电容的充放电很直观和方便。品牌来说,福禄克的数字表真不错,稳定,性价比高,现在还在用。

网友AO:
早就听闻福禄克的产品性能质量都很好,可惜一直无缘使用,跟公司负责设备采购的人提过几次了,让其买一台福禄克的万用表,可是每次采购回来的都不是福禄克,说实在的,如果在现场调试系统时,万用表突然不好用了,那个沮丧心情只有自己能体会。

网友AP:
FLUKE如老朋友一样,永远对你不离不弃,永远对你坦诚相待,"真言实语"!

那无数个灯下默默陪我渡过的老友,尽管一年年坏了会换,但总有那么一份不舍!FLUKE,我与电打交道的好伙伴,我会一直用下去的!加油!

网友AQ:
福禄克的产品不错,质量很好,就是价格比较高,不够亲民,公司用还行,个人用一般就不怎么舍得啦!新推出的Fluke Connect®理念很好!应该也是这方面的发展趋势吧!

网友AR:
先占楼,写评论喽,期待中奖

网友AS:
福禄克确实不错,客户都说好用。我们代理福禄克的。

网友AT:
福禄克的万用表用过好几年了,功能什么的确实强大;万用表是作为一个电气工程师维修必备的产品,特别是测量电压和线路通断的功能这一块上,而测电流,测电阻在测量电路板上时常用。在我使用的万用表中,我喜欢小巧一点的,毕竟容易携带,平时去工地也要带一大堆工具,而繁多的工具是的背包总是那么的沉重,有的地方去维修,特别是工控维修,甚至不知道什么型号的PLC,那么还要带电脑,数据线就一大堆,所以设备的重量着实是我们维修人员关心的问题之一。

网友AU:
用的最多的就是福禄克  到现在用过两块了  从来没出过问题,测量信号稳定,确实真的不错 感觉有个毛病就是表针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AV:
特别喜欢FLUKE-123万用表。可以直接看到波形、非常方便、经久耐用!

网友AV:
从事自动化控制三十余年来,用了许多万用表,其中数字万用表要数FLUKE最好,虽然价格较贵,但测量数据可靠、质量经久耐用。总之FLUKE是值得信任、推广的数字万用表。非常喜欢使用FLUKE-123万用表,可以直接看到波形图、操作简便。

网友AW:
看过了福禄克17B+万用表,再看我手边的胜利VC890D,对它不能不说,等你下岗了,我就下血本买个福禄克万用表。福禄克17B+万用表全自动量程功能对我来说很实用,平时在测量不同电压等级的现场时,由于忘记转换量程导致烧测量档位。5V电池比普通万用表的9V电池也好买,看到里面的陶瓷保险和IP40级的防护等级,对我们用户来说安全有保证。有机会一定要买一个来体验。

网友AX:
作为电气专业工作者,万用表是我们可靠的伙伴,处理现场设备故障的时候,万用表不但可以保证人员与设备的安全,更能帮助排查故障源。目前市面上万用表品牌繁多,价格与质量参差不齐,福禄克品牌万用表,依靠其扎实用料与高标准做工,是我及身边同事的首选品牌。正如视频中提到的,福禄克万用表功能强大,操作简洁明了,选用优良环保塑料,手感良好,同时电路板焊接工艺精良,保证了其工作稳定性与安全性,确实是一款值得信赖的万用表。

网友AY:
福禄克的数字表真不错,稳定,性价比高

网友AZ:
已经参加活动,希望有好运!

网友F(2015-12-09):
提起万用表,有说不完的话。

网友BA:
我一直从事电子测量、自动化控制等方面的工程任务。各种各样的万用表都使用过。但是,操作便捷,功能强大,安全、方便与稳定性好,应该是福禄克万用表,建议大家购买和使用。

网友BB:
先顶个贴,稍后再来参与嘿嘿abc

网友M:
活动已参加,期待中奖!

网友BC:
如果说万用表是工控人离不开的武器,福禄克万用表就是工控人手中的利器。

网友BD:
参加工作四五年了,手头用过的万用表也是各种各样,有便携式的笔记本式数字万用表,

有杂牌的数字万用表,福禄克的数字万用表和福禄克的钳形表等等很多,综合评估下来还是福禄克的质量好,经久耐用,以下就说说我使用万用表的一些经历:

  1、刚毕业接触的第一款万用表是便携式的笔记本式数字万用表,这个万用表的优势是体积小,携带方便,但是电池不耐用,功能有限,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太好用,索性就向老大请示换数字万用表,当时毕业不久,对哪个品牌好并不了解,是老大大概向我们介绍了一下福禄克,并推荐这个品牌的, 然后就写申购单买了福禄克的万用表。

  2、第二家公司在这行业算是比较小的了,有五六个电工,几个万用表也是好几个牌子的,经常出现问题,印象深的是拿一个不起眼的万用表测量一个插孔是否有电,我拿万用表去测量,表针插进去几次电压都没指示,后来低下头一看,表笔断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万用表这么差劲,就换了福禄克的万用表过来测量有电。还有一次设备拉到客户现场,遇上客户十一放假,我们加班去组装设备,客户那边就一个人负责,因为我们的设备是380V的,要接客户的380V点,然后客户给我们指了一个电箱,说你们看看这里面可以接线不,这个我也不懂得等等的,然后我就打开电箱看了一下是三相的,打下断路器测量进线端电压400V,测试的时候就觉得拿表笔的两只手麻麻的,合上断路器再测试的时候还是有麻麻的感觉,这是去客户现场第一天时候,匆忙中随便找了个万用表测量的,后面调试的时候我就专门挑了一个福禄克的万用表放包里面用,没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搞的我现在对三相380V电都有阴影了。

下图是公司为我专门配备的万用表,不得不说:这玩意真好!

网友N:
福禄克万用表,一直是工控人手中的尖兵利器。多少年来,陪伴着我走过了无数个春秋。高端大气上档次,工具一出手,不丢面子;反应灵敏,测量精度高,不影响准确的判断;质量上乘,皮实耐用,走到哪里也不怕出问题。福禄克万用表,工控人成功的背后,有你奉献的点点滴滴。感谢你!!!

网友AC:
,,視频已看,好;评论已写。使用现场照片見32楼。

网友BD:
离活动截止仅有两天时间了,大家积极参与呀

网友BE:
已经参与,坐等收奖 .

网友BF:
从学校毕业到参加工作,用过几个万用表,刚开始用的都是国产杂牌的,后来公司领导用的的福禄克的万用表,测量准确、迅速,后来也支领了一个,到现场安装调试时,不慎被人顺走。经过几年磨练,现在手上有有了一个福禄克17B万用表,相比其他品牌万用表,档位选择方便快捷、测量准确迅速,真是调试、维修的好工具。值得拥有!

网友BG:
在设计方面很好,如保险管的改进提高了使用者的安全。

网友BH:
福禄克万用表好用,质量可靠。

网友BI:
从事电工这个职业已有20多年了,与万用表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感触颇深。经我手的万用表已经不下10块了,从几十块的到几百块的都用过。

真的是“万用表个头小,它的用途真不少,维修测量离不了”。

表的好坏直接决定测量结果,质量不好的万用表的测量结果会导致你错误的判断,浪费你的时间,威胁你的安全。

总结一下万用表的使用,最好遵循以下原则,来确保测量结果准确、万用表不损坏、人身安全:

  1. 看,拿起表笔看档位;

  2. 扳,对准量程扳到位;

  3. 试,表笔轻触试量程;

  4. 测,表笔接牢去读数;

  5. 复位,测量完毕即复位。

网友BJ:
福禄克山寨货一定不少

网友BK(2016-03-10):
以下是本次活动的获奖名单,奖品已经发放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