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E10温控模块如何实现自整定

楼主(2015-11-03):
最近用台达的DTE10温控模块,温度控制偏差较大,想用自整定来调整PID参数,如何实现

网友A:
DTE是通过通讯来控制各种功能启动和停止的,查一下手册“RS485通讯”那张地址表中的"PID自动调谐状态”,向对应的地址写1即可打开对应通道的AT功能,结束后会自动置0

楼主:
那我现在给他写1后,能实现自整定但好长时间也没完成这一功能

网友A:
功能就是这样启动的,完成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你的系统,它的执行过程是按正常工作加热升温到你的设定值,然后切断加热动作,让系统自然冷却到设定值以下再重复一遍刚才的操作才结束。所以如果你系统的保温性能比较好,那么相应执行的时间就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