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开关需不需要使用屏蔽线问题

楼主(2015-11-03):
光电开关24V和步进电机线48V走一个线槽,大概4米长,光电开关需要用屏蔽线吗?

网友A:
不需要,你现场调试的时候多注意一下。

网友B:
不需要。直流电源对光电开关不会产生干扰,光电开关没有高频信号,不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直流电源对光电开关不会产生干扰,光电开关没有高...

之前和60V交流走在一起就有干扰问题,是不是24V光电开关线经过220V电源那一小段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你现场调试的时候多注意一下。

多注意哪方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需要。直流电源对光电开关不...

4米长还要考虑干扰吗!

网友C(2019-05-23):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直流电源对光电开关不会产生干扰,光电开关没有高...

你好。从电控柜到8个光电开关用40米RVV 12芯*0.3mm²软线连接,中间大约20米信号线与220V或380V动力线共线槽,光电开关信号会受到电磁干扰吗?

网友D:
除非是光电感应器信号,因为交变信号会受到干扰。比方说光栅尺(光电编码器)的光电交变信号就需要屏蔽。如果是光电开关输出信号,比方说红外线光电开关,因为是直流电压(5-24VDC)的直流信号就不需要,不会受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需要。直流电源对光电开关不...

20米与交流电源共槽敷设,其干扰来自线间的电容和绝缘电阻,50Hz交流电会通过电容、电阻传到控制线,此处屏蔽会起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