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接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为什么梯形图中用的是常开触点?

楼主(2015-11-03):
PLC外部的硬件输入电路与梯形图中对应的触点是通过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联系起来的。在扫描循环的输入处理阶段,PLC读取I0.1端子外接的输入电路的接通/断开状态。外部输入电路接通时,I0.1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1的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反之亦反。

CPU实际上只知道外部输入电路的通、断,并不知道外部的输入电路是什么触点,或者是多个触点组成的串并联电路。输入模块可以外接常开触点,也可以外接常闭触点。不管外接的是什么触点,在梯形图中,可以使用输入点的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I0.1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开触点,按下急停按钮,I0.1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1的常闭触点断开,因此梯形图中应使用I0.1的常闭触点。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I0.1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未按急停按钮,它的常闭触点闭合,I0.1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1状态,梯形图中I0.1的常开触点闭合。按下急停按钮,它的常闭触点断开,I0.1对应的输入过程映像寄存器为0状态,梯形图中I0.1的常开触点断开,因此梯形图中应使用I0.1的常开触点。

综上所述,可知I0.1端子外接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时,梯形图中应使用I0.1的常开触点。

如果在PLC的外部接线图中,全部使用常开触点,梯形图与对应的继电器电路图中触点的常开、常闭类型完全相同。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尽量用常开触点提供PLC的输入信号。

急停按钮和用于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硬件常闭触点比常开触点更为可靠。如果外接的急停按钮的常开触点接触不好或线路断线,紧急情况时按急停按钮不起作用。如果PLC外接的是急停按钮的常闭触点,出现上述问题时将会使设备停机,有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触点的问题。因此建议用急停按钮和安全保护的限位开关的常闭触点给PLC提供输入信号。

楼主:
菜鸟一枚,不知道对大家有帮助没?多多支持!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写得不错,对急停的使用描述的特别细致,让我又长了不少见识

如果能把图片中的QQ信息处理了,这个算是图文并茂的好帖子,楼主你觉得呢?

楼主:
谢谢,以后改进,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写得不错,对急停的使用描述的特别细致,让我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后改进,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的帖子...

这样才是好贴

楼主:
嗯,我会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以后改进,回复...

网友C:
楼主上班期间时间多么  可以充实一下我们的版主队伍哦  有兴趣么

楼主:
哈哈,我是新手,我会多多来的,谢谢支持!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班期间时间多么  可以充实一下我们的版主队伍哦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班期间时间多么  可以充实一下我们的版主队伍哦 ...

网友D:
建议加精,写的是诚心,心得!内容讲都很有道理!

楼主:
谢谢支持,继续改进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精,写的是诚心,心得!内容讲都很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菜鸟一枚,不知道对大家有帮助没?多多支持!

楼主太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