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线示波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5-11-03):
光线示波器是一种常用的示波器产品,可以利用振动子偏转反射的光束在感光记录纸上记录一个或多个参数的瞬时值,被广泛用于多个领域中。今天小编主要来介绍一下光线示波器的使用注意事项,希望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应用产品。

①使用前,应根据测量的需要选定振动子的型号与数量。由于制造上的原因,振动子存在非线性误差,即其偏转值并不严格与通过的直流电流成正比,通常规定此误差为±3%或±5%。当然,实际误差一般小于此值。因此,对非线性误差要求高时,可实测此值,以满足测量上的需要。除此之外,为防止感光纸灵敏度降低,装感光纸时,应避免受强光或阳光直射。

①使用前,应根据测量的需要选定振动子的型号与数量。由于制造上的原因,振动子存在非线性误差,即其偏转值并不严格与通过的直流电流成正比,通常规定此误差为±3%或±5%。当然,实际误差一般小于此值。因此,对非线性误差要求高时,可实测此值,以满足测量上的需要。除此之外,为防止感光纸灵敏度降低,装感光纸时,应避免受强光或阳光直射。

②接上专用电源。开启示波器电源开关,让内部电风扇工作后再点灯。点燃水银灯需等5min左右,待其亮度正常后再进行其他操作。注意,不能在水银灯工作过程中停止电风扇工作;未装水银灯时不能开启水银灯电源,以防高频高压引起绝缘击穿;灯点燃正常后,如果突然熄灭,应立即断开灯源开关,待水银灯充分冷却后才能再次点燃。

因灯内部压力很大,玻璃外壳部分不要接触污物及腐蚀性物质,以免灯壳腐蚀及产生应力而引起爆炸。灯管使用至平均寿命就应及时更换。更换时,手不要触及玻璃部分,一旦触及,用纯酒精擦净后再使用。操作时,不要直接观察灯以免受到紫外线的直接照射而损伤眼睛。

③安装振动子。安装前,振动子透镜上若有污迹,应用纱布揩擦干净。磁系统的接触组在结构上能前后移动,在装振动子前应将磁系统的接触组推向后面。然后,将各振动子插人磁系统插孔,接着,将接触组向前移动,使触头与振动子头部接触组接通,让外部信号输人振动子。

④调节有关旋钮,使照明振动子透镜的光带为最狭、最亮。

⑤调整振动子光点的位置,使其落在记录纸上且最亮。

⑥安排被测信号的位置。为使记录的波形图容易辨认和减少误差,应按要求排列被测信号的位置。通常,主要信号放在记录纸中间,次要信号放在旁边;频率高的可与频率低的靠近或重叠,波形不一样可以靠近或重叠;主要信号的振幅可大些,次要信号的振幅可小些;波形不一样或频率相差较大的则幅值都可大些;有2~3个主要信号时,应将其均匀分布在记录纸中间部位;单向偏转信号放在记录纸两边,以使用两边的振动子;双向偏转信号应放在中间部位,以使用中间几个振动子;可把没有信号输入的振动子的光点移至记录纸外,以使记录简洁。

为了减小圆弧误差,光点位置不应远离振动子的对应位置。否则,振动子向左右偏转时,从振动子到记录纸之间的光线几何长度将发生很大变化,产生圆弧误差。

⑦调节信号的振幅。被测信号是变化的,因此,应根据预先估计其大小及振动子的灵敏度,适当调节分流电阻、附加电阻或放大器等,使输入最小信号时,记录波形有一定的最小幅值可供研究分析;输人最大信号时,记录波形不致超出记录纸、拆射光线不超过透镜聚焦清晰范围或信号电流振动子最大允许电流。

⑧选择纸速。纸速一般根据被测信号的频率来选择,并以记录的曲线能分辨为准。如果同时有数种不同频率信号需要记录,则应按频率最高的那路信号来计算纸速;如果计算得出的纸速在示波器两挡纸速之间,则应选择纸速较高的挡。

⑨拍摄。一切工作就绪后,按拍摄按钮拍摄。拍摄的时间由拍摄长度旋钮控制,到预定的拍摄长度后,自动停止拍摄。若将拍摄长度旋钮旋至“长”字位置,则可进行长时间连续拍摄。

网友A:
学习了,没用过这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