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X系列特殊数据寄存器DT90052在高速计数器控制中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5-11-03):
如上图所示,介绍了DT90052在高数计数器控制中的用法,还是有点不明白,

1、使用F0 MV向DT90052中输入的控制代码怎么组合的?

     例如上图“例2”所示,H1001代表复位高速计数器ch1,

     但是DT90052的右起第4位不是代表“清除高数计数器指令”吗?

     若这样理解,H1001的意思应是“清除高数计数器指令”且执行“软件复位”嘛

2、接着问题1,控制代码中,指定ch时一般放在第几位?有啥规则?

3、如上图“例1”所示,先输入控制代码“H1”,再输入"H0",是不是意味着瞬间接通软件复位再断开,相当于一个

     复归型开关?

具体相关资料见FP-X的编程手册,为PDF格式,已上传!

请大家帮帮我!本人早上9点到晚24点一直在线,欢迎大家前来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没搞明白二进制,BCD码,十六进制的区别,H1001代表了整个寄存器16位,换算成二进制就是0001000000000001,这样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搞明白二进制,BCD码,十六进制的区别,H100...

       H1001代表十六进制,转换成2进制确实是这样

     太谢谢了!!!!

      我是被脉冲输出控制指令中的控制代码给误导了,那么为啥脉冲输出控制指令中的控制代码又是直接组合形成的呢,没有进行进制间的转换?

       例如下图,为F171 SPDH指令中的代码,是不是这个控制代码的每一位的数字都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搞明白二进制,BCD码,十六进制的区别,H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引用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嗯 ,受教了

       请教下,据用户手册中知,脉冲输出控制中使用DT90053进行控制,如下图1,

而编程手册上说是继续用DT90052进行脉冲输出控制,如下图2,

到底谁对谁错啊 ?还是打印错误?糊涂了。。。

                                                            图1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DT 90052

谢谢了

网友C(2016-02-23):
嗯 ,受教了

       请教下,据用户手册中知,脉冲输出控制中使用DT90053进行控制

网友D(2018-06-14):
受教了,我正在学习松下 的PLC

网友E(2019-06-09):
在学习松下 的PLC

网友F(2021-08-08):
在学习松下 的PLC   受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