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绝对值怎么读

楼主(2015-11-03):
安川绝对值怎么读  PSO是什么口子  读三个驱动器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读取绝对值可以从PAO、PSO读取。

      PSO是直接输出旋转圈数数据+1圈内的位置;PAO是先是旋转圈数数据,然后再是1圈内的位置。

     如果是脉冲型驱动器,通过PAO、PSO读取;如果是通讯型驱动器,通过上位机读取。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读取绝对...

脉冲型的PSO 怎么样连接电脑呢通过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读取绝对...

能否解答下,这次准备换安川的绝对值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用USB转,在用串口调试软件读取。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6-08-23):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用...

您好,请问有没有和永宏PLC通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