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管径和压力等值估算流量?

楼主(2015-11-03):
通过仪表安装管道的管径,和压力密度等值如何估算流量?求大神帮助小弟!新人感激不尽!!

楼主: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讨论一下呀~~

网友A:
加个文丘里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这个是静态压力还是动态压力,静态压力你就自求多福

网友C:
根据压力管径,先求流速,再求流量!还是不懂,继续留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压力管径,先求流速,再求流量!还是不懂,继续留言!

这个有计算公式,你百度就可以了,或者咨询专业做流量计的厂家!

网友E:
流量不是由压力决定的,而是由压差决定的。

厂里用过40兆帕左右的压力管道,不开阀门照样流量是零。

此外对于大部分流速测量原理的仪表对于最大流速都有限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层流状态下的均匀流而不是紊流状态。

此外你要区别液体和气体的状况。

楼主:
恩恩,例子很生动,那如果有压差是不是用仪表的计算书就能算出来了?

引用 网友E:
流量不是由压力决定的,而是由压差决定的。厂里用过40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