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5-11-03):
此变频器如何用485通信正反转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用过485的,但是DeviceNET还可以,一般都是变频参数设置好,控制只需给定正反转就好。

楼主:
NBB1000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485的,但是DeviceNET还可以,一般都是...

NBB1000变频器

网友B:
找个说明书,最后有讲485通讯控制

网友B:
如果你找不到我这有,留个方式我发给你

楼主:
对: leefloyd 如果你找不到我这有,留个方式我发给你

mike5350@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找不到我这有,留个方式我发给你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