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中的cx-programmer与CJ1G不能在线连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03):
工控机中的HMI组态画面可以运行,但工控机中的cx-programmer与CJ1G不能在线连接是什么原因。工控机与CJ1G的RS232C接口连接.谢谢。

网友A:
欧姆龙PLC的CX-ONE编程软件的通讯一般是设置好这四个参数就可以通讯了。

1,PLC类型

2,CPU型号

3,通讯类型

4,通讯参数

你所说的串口通讯没做过,可以问一下欧姆龙客服需要什么通讯类型。

网友B:
看看你的通讯参数是不是有问题,,具体得看看你用的是哪个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