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啊 十进制怎么转化为十六进制

楼主(2015-11-03):
麻烦问一下大家   台达PLC里有没有十进制转化为十六进制的指令?真心查手册没查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真心急用

楼主:
求帮忙指点一下啊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有没有帮忙的啊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有必要吗?说说你要做什么吧先

网友B:
转成二进制,每四位就是一位16进制!!

网友C:
先转成二进制,每四位为一位十六进制数,从右向左二进制数为1、2、4、8,将二进制数相加将对应十六进制数1-9、A、B、C、D、E、F。

网友D:
BIN指令就是把BCD转为十六进制,BCD就是把BIN(十六进制)转为BCD数据

网友D:
台达跟三菱指令基本一致,但是台达增加很多便利指令,

我以前用了不少台达,嘻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吗?说说你要做什么吧先

我是用台达plc和读卡器通讯,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反馈回来的数据(也就是我要读的卡号)放在四个寄存器中,而我要将这个卡号在触摸屏上显示,四个寄存器的数据分别是174   187  0  129,分别将四个数据转为十六进制,得到ae  bb  0  81,我要将他们调换顺序后得到一个十六进制数81aebb,再将这个数转化为十进制才是卡号,上面说的这个数据转化,真心不会搞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转成二进制,每四位为一位十六进制数,从右向左二进制数为1、2、4、8,将二进制数相加将对应十六进制数1-9、A、B、C、D、E、F。

这个我知道,不过在程序寄存器里显示的十进制,我要将他数据转化啊

楼主:
求帮助啊  大神门帮帮我啊

网友F:
额 懂你的意思了

不过直接在程序里表示这个运算过程,貌似还真没有相关功能的指令,只晓得十进制、BCD与二进制互换相关指令

网友G:
    换个思路   用算法

网友H:
对PLC来说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是一回事,只是表示方式不同而已,你在“视图”——》“数值监控形态”中把十进制换成十六进制再试试,监控时的数据就会从K变成H,也就是16进制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