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800支路保险烧

楼主(2015-11-04):
各位大侠:

    我们这里有一台DCS800系统,在回馈制动时(机械有负力)出现支路保险烧掉,我们是D5 1250A的。出现这种故障时,一般都伴有电源瞬间失压的情况。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我前不久也遇到大面积烧保险的情况。

不知道楼主的故障找到原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