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参数丢失

楼主(2015-11-04):
DVP系列PLC程序在电池低电压后程序丢失,再次下载程序后和PLC通讯的HMI人机设置的参数断电后全部丢失。请高手指点是否哪边参数没有设置。

网友A:
要设置断电保持吧   要不然数据绝对会丢失

网友B:
看一下HMI的通迅设置,在把PLC的通迅程序设置一致,

网友B:
HMI如果连组态的画面的没有了,那就要重新组态了。

网友C:
要看下你用的HMI是否有掉电保护功能!然后开机确认是否有界面等等,如果没有就直接重新下载,注意下载过程中,不能掉电!

楼主(2016-01-15):
感谢各位大神,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