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模块与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11-04):
接了个项目,需要把一种模拟信号通过无线传输方式传递到FX2nPLC中,最后需要把这个模拟数值中触摸屏中显示出来,各位大侠,该怎样解决?

网友A:
可以先考虑把模拟量信号转换成工程量,然后再传输

楼主:
我的想法是:先用A/D模块先把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再用数传通过485BD模块传输的PLC中,最后再触摸屏中显示出来。只是数传与485BD怎样通信,怎样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