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限流熔断器的选用与安装

楼主(2015-11-04):
高压限流熔断器是一种常用的熔断器产品,是电动机、变压器、电容器等电力设备不可缺少的过载保护或短路保护装置。今天小编主要来介绍一下高压限流熔断器的选用与安装,希望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应用高压限流熔断器产品。

一、选用应考虑的因素

对于熔断器来讲,所使用的安装环境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不但影响熔断器的性能,而且影响其安全分断故障的能力。因此必须要加以正确的考虑。

常见的一种安装方式是把熔断器安装在一个三相封闭的箱体中。这时熔断器额定电流必须减少15%使用,然而当熔断器额定电流小于20A时可不考虑降容。这是由于小额定电流的熔断器本身发热少,温升低,封闭的环境对它影响不大的原故。

另一种安装方式是把熔断器单支封闭在一个绝缘树脂浇注的筒内,在这种情况下,熔断器额定电流应降低25%使用,才能保证不使熔断器过热而损坏,对于额定电流20A以下的熔断器仍可不考虑降容。

按IEC标准的规定,熔断器可在环境温度为-25℃~40℃之间的范围正常工作,而当温度低于-25℃时熔断器的机械性能将受到影响,而当温度高于+40℃时,每升高1℃熔断器额定电流就应降低l%使用。

对于三相安装在不封闭的柜体中,由于三相熔断器温升之间的互相干扰,熔断器额定电流一般应降容10%使用即可,低于额定电流20A的熔断器仍可不考虑。

对于一般10A以下的低额定电流等级的熔断器,由于熔体上的长期电晕放电作用,而使熔体容易老化,因此应尽可能的使熔断器避开接地金属架。

用户有时为了增大熔断器的电流等级,常采用二只或三只熔断器进行并联使用。这时同样要考虑温度互相影响因素,一般可把熔断器降容10%~20%使用。

二、安装与更换

在安装前首先应检查熔断器外观是否完整良好,清洁,如果熔断器遭受过摔落或剧烈震动后则应检查其电阻值。

在安装时,要注意熔断器上所标明的撞击器方向,以便使其安装在正确位置上,然后锁紧底座上的弹簧卡圈及螺栓,以防过松接触。

在三相系统里,当一个熔断器发生动作后,一般三个熔断器均应更换,除非能证实仅有一个熔断器通过了短路电流。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其它两个熔断器未熔断,但有可能已经严重操作而接近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