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井绞车司机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15-11-04):
1.班前的检查:

(1)制动系统:工作闸手柄是否灵活,液压站各阀是否正常,制动油泵工作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声响;制动油表压和KT线圈的毫安表指示是否成正比。最大工作压力6MPa,残压不超过0.49MPa;闸块与闸轮之间的间隙在1mm左右,闸瓦螺丝是否有松动现象。各油管、液压油缸是否有漏油现象。

(2)减速器及绳机构:减速器各轴承螺口应紧固,无漏油现象;滚筒有无开焊、裂缝及异常响声,键有无松动现象等。

(3)润滑系统:油泵声音是否正常,油压是否合适,各轴承油量是否满足要求。油流直径一般在4—5mm,正常压力0.1—0.13MPa。

(4)电器系统:电机声音是否正常,温度是否过高;操作台显示屏显示是否正常;提升信号装置工作是否正常。动力自动系统工作是否稳定。制动系统电液调节装置KT线圈工作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正常工作范围0—140mA,电流最大值为全松闸(对应油压6MPa),最小值为全抱闸(对应油压仅为残压)。

2.开车前准备:

开车前制动手柄必须在紧闸位置;主令控制手柄必须在中间位置;安全条件必须具备,安全继电器工作,指示灯亮;过卷复位开关正常时在中间位置、调绳开关、语言报警开关、正力开关、切除自动换向开关、切除程序保护开关、电制动启动开关、G1、G2阀控制开关、安全阀控制开关均应在中间位置。

3.启动和加速:

司机接到井口开车信号后,信号显示屏与操作台显示屏信号显示一致并正确,启动润滑油泵和制动油泵,将安全阀控制开关转向接通位置,将工作闸手柄向前推出,使绞车处于松闸状态,同时将主令控制手柄向前(向后)推(拉)(工作闸手柄和主令控制手柄要配合得当,应视负荷大小和提升性质而定),此时绞车开始启动,随着绞车的起动,继续推(拉)主令控制手柄和工作闸手柄使绞车加速,直至达到等速阶段(注:1、工作闸手柄向前推出时应认真观察毫安表指示和制动油压表指示。制动油压力4MPA时贴闸皮,6MPa时全松闸,毫安表的电流值与制动油压力成正比,工作压力范围0.49MPa—6MPa,相应毫安表指示0—140mA。2、下放重物时,在开车前必须投入动力制动电源。3、罐笼在中间位置需要反向提升时,可以接通切除自动换向开关。

4.减速与停车:

当罐笼到达减速位置,司机将主令控制手柄拉回中间位置,切断电机电源(此时语言报警减速点到,绞车可自动切电),使绞车减速,同时将工作闸手柄稍加制动,使绞车可靠减速按速度图运行(此时工作闸施加制动力矩大小视负荷和速度大小而定),罐笼至井口或井底停车位置时,工作闸手柄拉向近端刹住绞车,此时工作闸手柄应在紧闸位置(罐笼到达停车位置时,到位开关动作,绞车可自动抱闸停车)。(注:罐笼在到达停车位置前10米范围内,绞车速度不得超过0.5米/秒)。

5.动力制动:

(1)使用范围:下放重物(大型设备、砂子、料不等)。

(2)下放重物时,开车前应投入动力制动电源,且指示正常。

(3)用左脚踏下动力制动脚踏开关,延时1秒后主电机转子加入直流激磁,产生制动力矩,速度快慢由司机通过脚踏开关控制。

(4)工作闸和动力制动可以兼施。

(5)司机抬起左脚,脚踏实开关恢复,即可解除动力制动。

(6)由电动状态转入动力制动状态或由动力制动状态转入电动状态时主令控制手柄 必须放在零位。

7.调绳操作:

(1)将副罐放在支罐机上。

(2)调闸:使主副滚筒各闸间隙调至最小(0.75mm)。

(3)锁车:锁住活滚筒(副滚筒)。

(4)操作司机转动安全阀控制开关至右45°位。

(5)打开离合器:将调绳开关,解语言开关切换至左45°位,此时安全回路掉电。接通G1、G2阀控制开关、切程序保护开关(左),离合器打开。离合器打开到位,安全回路得电。(注:副滚筒 东北角的闸损开关必须闭合,否则安全回路不得电。)

(6)对绳:绞车司机启动液压泵和润滑泵,慢速开动绞车,使主滚筒 绳长合适,刹住主滚筒。

(7)合离合器:钳工对好离合器齿间隙后,操作司机恢复G1阀控制开关,解语言开关,调绳切换开关,切程序保护开关,离合器合,到位后安全回路得电。

(8)钳工解开锁车装置 。

(9)行程校正:调绳后应对绞车运行行程进行校正。

8.校正方法:

(1)将主罐提至井口让到位开关动作(X6亮,C253清零)。

(2)接通解语言开关。

(3)将副罐提至井口让到位开关动作(X7亮)。

(4)按一下任意操作按钮。

(5)恢复解语言开关,行程校正完毕。

9.注意事项:

(1)工作条件下,工作闸手柄与主令控制手柄应同时配合动作,在施闸时不得过猛。

(2)当绞车出现异常情况,必须紧急停车时,司机应迅速拉回工作闸手柄或右脚踩下紧急制动脚踏开关,使油开关跳闸,实现安全制动。

(3)司机对每一不清信号,均应以停车信号处理。

10.信号规定:

(1)信号规定以主罐为准:信号清零:停;二短:提;三短:放;四响:提升人员;五响:下放人员;两长响:慢提少许;三长响:慢放少许。

(2)紧急停车信号规定:紧急事故停车按钮只能在罐笼已经动作,发生紧急情况时使用,发送紧急停车信号。不准作为提升信号或它用,司机听到紧急停车信号时,应紧急停车。

(  3)信号工发出开车信号后,水平选择必须与罐位信号一致。

11.操作司机不准与他人交谈,抽烟及喝水等,严禁酒后上班开车。

12.每次检修完毕后,必须空试车两次以上,确认各部无问题后才能正式提升。

13.发生卡罐现象时,司机必须通知维修工检查,并报告有关部门。

15.发生全速制动后应通知维修工检查钢丝绳,、罐笼各部,并汇报有关部门,检查无问题后方可正常开车。

16.提升火药、雷管时提升速度不得大于2米/秒,启动和停车时不得冲击。

17.检查钢丝绳时,速度不得大于0.3米/秒。

18.时刻注意绞车各部,有无异声异状,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并通知维修人员检查处理。

19.禁止在绞车运行中调整闸间隙和更改编写控制程序。

20.严格执行由主司机开车,副司机监护的制度。(开车司机为主司机,监护司机为副司机)。

21.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如使用中的油压系统发生故障,可停车倒用另一套投入使用,并通知维修工排除故障。

22.除操作司机正常开车时操作的按钮开关外,操作台其它按钮和开关操作司机不得随意操作,只有在特定操作时,由有关负责人和维修工指导操作。

23.司机上岗必须经过技术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否则不得上岗,学徒工可在主司机监护下进行操作。学习人员不得开动绞车。

24.在绞车的整个运行过程中,操作司机应认真观察显示屏各运行参数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应及时汇报。

25.调整KT线圈工作电流:

接通解语言开关,切自动换向开关,切程序保护开关。

信号工发出信号(2、3、4、5点均可)。

推工作闸至全松闸位。

按下慢上或慢下按钮,毫安表显示会发生变化,直至正常工作值

恢复上述开关,调整完毕。

26.提升速度图如图所示:

           V(m/s)

              6.64(m/s)

     0                           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