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支撑动平衡机的问题,

楼主(2015-11-04):
动平衡光点不稳,开程序运行后就黑屏,然后就返回桌面。怀疑是操作手经常非正常关机引起的。北京青云的,DTZ300,电控箱型号:DT2A。2008年出厂的。平衡机上的型号:YYW-5500。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图片,这样大家有助于分析问题!

楼主:
转速一到200及以上,显示屏就不稳定了,严重则黑屏返回桌面,但是程序并没有关闭。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速一到200及以上,显示屏就不稳定了,严重则黑屏返回桌面,但是程序并没有关闭。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转速一到200及以上,显示屏就不稳定了,严重则黑屏返回桌面,但是程序并没有关闭。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干扰啊!

黑屏的弄好了,把主机打开,都重新插拔了一下,。但是现在光点不稳。很不稳

楼主:
拔掉一个传感器线,光点稳了。另一个不行。线没问题。

网友B:
硬支撑动平机光点晃动较大的故障排除:

  1. 捡察传感器线是否接触良好;

  2. 捡察速度传感是否有松动,包阔传感器内部;

  3. 用万用表测传感器线圈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C(2018-04-03):
        平衡机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