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帮忙

楼主(2015-11-04):
要求:三相电机有正反转(正转Y0 反转Y1),三种转速(高速Y2,中速Y3,低速Y4),启动X0,停止X1.要求功能:按下X0电机实现高速正转,按下X1停止;再按下X0电机实现中速正转,按下X1停止;再按下X0电机实现低速正转,按下X1停止。请问各位大侠,用三菱PLC如何实现!!请大侠帮忙。

网友A:
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很简单。

网友B:
楼主这个PLC编程简单,楼主用什么样的变频,楼主你是想让我们给你编程还是!

网友C:
这个我还真帮不了你,不过你可以加我qq哦。

网友D:
PLC输出配合变频器的多段速可以实现

网友E:
简单做了一下,反转没有写,相信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PLC编程简单,楼主用什么样的变频,楼主你是想...

你好,你无须考虑什么变频器,只要按照上面的I/O输出口把PLC程序写出来即可,麻烦你给写下,因为我自己写了几个都没有实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输出配合变频器的多段速可以实现

请给个参考程序!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PLC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