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龙门结构用伺服电机

楼主(2015-11-04):
各位大侠:

        如果用安川伺服驱动,双龙门架结构,两个伺服,同时由上位机给予脉冲指令,一主一从,因为安川伺服电机在UVW断线状态下是不会报警的,那我如何确定从轴是跟随主轴在走,还是从轴跟随上位机指令在走呢?(即如何判断从轴UVW是否断线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脉冲型伺服都是根据脉冲信号来运行的,也就是跟随上位指令的,至于主从关系是由上位在管理的。至于UVW断线在某些情况下的确不会报警并持续运行,但是电机会有异响,严重的会有过电流,缺相等报警。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请问,安川伺服驱动能不能自己实现龙门双驱的同步控制,也就是说上位机只输出一路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