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张力放大器--和PLC通讯

楼主(2015-11-04):
求指导,

三菱张力放大器LM-10TA的通讯方式是???

在三菱官网上没有看懂它的输出信号,

如果这个放大器接入到S7-300PLC,plc应该添加什么模块??

求指导这个模块,谢谢了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输出支持0-10V和4-20mA模拟量信号,拿到LM-10TA看一下说明书,确认一下是否支持模拟量输出,如果支持的话只需要采集信号的话买个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好了。

网友B:
大概看了一下,输出支持0-10V和4-20mA模拟量信号,拿到LM-10TA看一下说明书,确认一下是否支持模拟量输出,如果支持的话只需要采集信号的话买个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好了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输出支持0-10V和4-20mA模拟量信...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西门子有太多的模拟量模块了,不知道选择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