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定位控制不准

楼主(2015-11-04):
伺服电机丝杆定位有负载时定位不准,空载时就准,为什么。用的是位置控制。会不会是负责重了。有负责时感觉是掉了发脉冲数量。

网友A:
负载太大,速度过快,建议速度调的低一点,活者增加减速比。

网友B: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最终定位精度,与负载关系不大。如果负载的变化真的大到会影响到最终定位了,一般来说会表现为定位不稳,而非定位不准。

您怀疑的负载重时感觉掉了脉冲,这个现象情况理论上可能存在,负载大了,电机的电流大了,对外的电磁干扰也大了,大到了影响脉冲信号传输接收的程度。不过,这个情况反倒不常遇到。如果真的遇到了,也就是信号线换屏蔽线、换双绞屏蔽线、接地这些手段了。

感觉概率比较大的可能性,还是下面两点

1、如何判断准与不准的?或者说,是电机不准了,还是传动不准了?

2、最终定位的过程留出的整定时间是多少?或者说,是电机定位不准了,还是电机定位变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