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故障诊断

楼主(2015-11-04):
安川伺服故障诊断

▇警报时的停止方法
Gr.1:警报时的停止方法取决于 Pn001.0。出厂设定为动态制动器 (DB)停
止。
Gr.2:警报时的停止方法取决于 Pn00B.1。出厂设定为速度指令为零的零速停
止。
转矩控制时,一般使用 Gr.1 的停止方法。通过设定 Pn00B.1 = 1,可
以设定与 Gr.1 相同的停止方法。在协调使用多台伺服电机时,为了防
止因警报时的停止方法各不相同而损坏机械,可以使用该停止方法。

▇警报复位可否
可:可通过警报复位解除警报。但如果未彻底排除警报原因,则无法解除警
报。
否:无法解除警报。

警报编号:A.020

警报名称:参数和校验异常

警报内容:伺服单元内部参数的数据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21

警报名称:参数格式化异常

警报内容:伺服单元内部参数的数据格式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22

警报名称:系统和校验异常

警报内容:伺服单元内部参数的数据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30

警报名称:主回路检出部异常

警报内容:主回路的各种检出数据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40

警报名称:参数设定异常

警报内容:超出设定范围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41

警报名称:分频脉冲输出设定异常

警报内容:编码器分频脉冲(Pn212)不符合设定范围或设定条件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42

警报名称:参数组合异常

警报内容:多个参数的组合超出设定范围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44

警报名称:半闭环/全闭环参数设定异常

警报内容:选购模块和Pn00B。3、Pn002.3的设定不符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50

警报名称:组合错误

警报内容:在可组合的电机容量范围外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51

警报名称:产品未支持警报

警报内容:连接了不支持的产品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060

警报名称:伺服ON指令无效警报

警报内容:执行了电机通电辅助功能后,从外部输入了伺服 ON (/S-ON)信号。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100

警报名称:过电流输出

警报内容:过电流流过了动率晶体管或散热片过热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H

警报编号:A.300

警报名称:再生故障

警报内容:再生类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H

警报编号:A.320

警报名称:再生过载

警报内容:发生了再生过载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H

警报编号:A.330

警报名称:主电路电源线接线错误

警报内容:· AC 输入 /DC 输入的设定错误。· 电源接线错误。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H

警报编号:A.400

警报名称:过电压

警报内容:主回路DC电压异常高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L

警报编号:A.410

警报名称:欠电压

警报内容:主回路DC电压不足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L

警报编号:A.450

警报名称:主回路电容过电压

警报内容:主回路电容老化或者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L

警报编号:A.510

警报名称:过速

警报内容:电机速度为最高速度以上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511

警报名称:分频脉冲输出过速

警报内容:超过了设定的编码器分频脉冲数 (Pn212)的脉冲输出速度上限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520

警报名称:振动警报

警报内容:检出电机速度异常振动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521

警报名称:自动调谐警报

警报内容:在免调整功能自动调谐中检出了振动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710

警报名称:过载(瞬时最大负载)

警报内容:以大幅度超过额定值的转矩运行了数秒至数十秒。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L

警报编号:A.720

警报名称:过载(连续最大负载)

警报内容:以超过额定值的转矩连续运行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L

警报编号:A.730/A.731

警报名称:DB过载

警报内容:由于 DB (动态制动器)动作,旋转能量超过了 DB 电阻的容量。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L

警报编号:A.740

警报名称:冲击电流限制电阻过载

警报内容:主回路电源接通频度过高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L

警报编号:A.7A0

警报名称:散热片过热

警报内容:伺服单元的散热片温度超过了100度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L

警报编号:A.7AB

警报名称:伺服单元内置风扇停止

警报内容:伺服单元内部的风扇停止转动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L

警报编号:A.810

警报名称:编码器备份警报

警报内容:编码器的电源完全耗尽,位置数据被清除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20

警报名称:编码器和数校验警报

警报内容:编码器存储器的和数检验结果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30

警报名称:编码器电池警报

警报内容:接通电源后,电池电压在规定值以下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40

警报名称:编码器数据警报

警报内容:编码器内部数据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50

警报名称:编码器过速

警报内容:接通电源时,编码器过速旋转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60

警报名称:编码器过热

警报内容:编码器的内部温度过高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A0

警报名称:外部编码器故障

警报内容:外部编码器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A1

警报名称:外部编码器模块故障

警报内容:串行转换单位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A2

警报名称:外部编码器传感器故障(增量式)

警报内容:外部编码器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A3

警报名称:外部编码器位置故障(绝对式)

警报内容:外部编码器位置数据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A5

警报名称:外部编码器过速故障

警报内容:来自外部编码器的过速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8A6

警报名称:外部编码器过速故障

警报内容:来自外部编码器的过热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10

警报名称:速度指令A/D异常

警报内容:速度指令A/D转换器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11

警报名称:速度指令A/D转换数据异常

警报内容:速度指令A/D转换数据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20

警报名称:转矩指令A/D异常

警报内容:转矩指令输入的A/D转换器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31

警报名称:电流检出故障1

警报内容:U相电流检出回路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32

警报名称:电流检出故障2

警报内容:编V相电流检出回路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33

警报名称:电流检出故障3

警报内容:电流检出回路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FO

警报名称:系统警报0

警报内容:发生了伺服单元内部程序异常0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F1

警报名称:系统警报1

警报内容:发生了伺服单元内部程序异常1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F2

警报名称:系统警报2

警报内容:发生了伺服单元内部程序异常2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F3

警报名称:系统警报3

警报内容:发生了伺服单元内部程序异常3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bF4

警报名称:系统警报4

警报内容:发生了伺服单元内程序异常4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警报编号:A.C10

警报名称:防止失控检出

警报内容:伺服电机失控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80

警报名称:编码器清除故障(旋转圈数上限值设定异常)

警报内容:绝对值编码器的多旋转量的清除或者设定不正确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90

警报名称:编码器通信故障

警报内容:编码器与伺服单元间无法通信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91

警报名称:编码器通信位置数据加速度异常

警报内容:编码器的位置数据的计算中发生了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92

警报名称:编码器通信定时器异常

警报内容:编码器与伺服单元间的通信用定时器发生了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A0

警报名称:编码器参数异常

警报内容:编码器的参数被破坏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b0

警报名称:编码器会送校验异常

警报内容:与编码器的通信内容错误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C0

警报名称:旋转圈数上限值不一致

警报内容:编码器和伺服单元旋转圈数上限值不一致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F1

警报名称:反馈选购模块通信故障(接受失败)

警报内容:反馈选购模块的信号接受失败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cF2

警报名称:反馈选购模块通信故障(定时器失败)

警报内容:与反馈选购模块通信用的定时器发生故障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H,AL03:L

警报编号:A.d00

警报名称:位置偏差过大

警报内容:在伺服ON状态下,位置偏差超过了位置偏差过大报警值(Pn520)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H

警报编号:A.d01

警报名称:伺服ON时位置偏差过大报警

警报内容:在伺服OFF中,位置偏差在(Pn526)的设定值以上的状态时,伺服ON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H

警报编号:A.d02

警报名称:伺服 ON 时速度限制所引起的位置偏差过大警报

警报内容:在位置偏差积累状态下使伺服 ON,则通过伺服 ON 时速度限制值(Pn529)来限制速度。在此状态下输入指令脉冲,不解除限制而超出位置偏差过大警报值 (Pn520)的设定值。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H

警报编号:A.d10

警报名称:电机-负载位置间偏差过大

警报内容:电机-负载位置间偏差过大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L,AL02:L,AL03:H

警报编号:A.E71

警报名称:安全选购模块检出失败警报

警报内容:安全选购模块的检出失败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L

警报编号:A.E72

警报名称:反馈选购模块检出失败警报

警报内容:反馈选购模块的检出失败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L

警报编号:A.E74

警报名称:安全选购模块未支持警报

警报内容:连续了不支持的安全选购模块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L

警报编号:A.E75

警报名称:反馈选购模块未支持警报

警报内容:连续了不支持的反馈选购模块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L

警报编号:A.Eb1* ¹

警报名称:安全功能用信号输入时间异常

警报内容:安全功能用信号输入时间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Gr.1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L

警报编号:A.F10

警报名称:电源线缺相

警报内容:在主电源ON的状态下,R、S、T相中某一相的低电压状态持续了1秒钟或以上

警报时停止方法:Gr.2

警报复位可否:可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L,AL03:H

警报编号:FL-1* ²/FL-2* ²

警报名称:系统警报

警报内容:发生了伺服单元内部程序异常

警报时停止方法:--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不确定

警报编号:cpF00

警报名称:数字操作器通信错误1

警报内容:数字操作器 (JUSP- OP05A-1-E)与伺服单元间无法通信 (CPU故障等

警报时停止方法:--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不确定

警报编号:cpF01

警报名称:数字操作器通信错误2

警报内容:数字操作器 (JUSP- OP05A-1-E)与伺服单元间无法通信 (CPU故障等

警报时停止方法:--

警报复位可否:否

警报代码输出:不确定

警报编号:A.--

警报名称:非错误显示1

警报内容:正常动作状态

警报时停止方法:--

警报复位可否:--

警报代码输出:AL01:H,AL02:H,AL03:H

*1警报编号为A.Eb口\A.EC口的警报,是带安全模块的伺服单元发生的警报,

*2该警报不被保存到警报记录中,仅显示在面板显示部

警报的原因及处理措施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20:参数和校验异常(伺服单元内部参数的数据异常)

原因:①电源电压瞬时下降

确认方法:①测量电源电压

处理措施:①将电源电压设定在规格范围内,进行参数设定值的初始化(Fc005)

原因:②在参数写入过程中关闭了电源

确认方法:②确认断电的时间

处理措施:②在进行参数设定值的初始化(Fc005)后,再次输入参数。

原因:③因来子AC电源接地以及静电等的噪音而产生了误动作

确认方法:③多次接通电源后仍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噪音的原因

处理措施:③采取防止噪音干扰的措施

原因:④由于气体\水滴或切削油等导致伺服内部的部件发生了故障

确认方法:④确认安装环境

处理措施:④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⑤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⑤多次接通电源后仍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发生了故障

处理措施:⑤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21:参数格式化异常(伺服单元内部参数的数据形式异常)

原因:①与发生警报的伺服单元的软件版本相比,写入参数的软件版本更新

确认方法:①利用Fn012确认软件版本是否相同,如果版本不同,有可能导致警报发生

处理措施:①写入软件版本\型号相同的其他伺服单元的参数,然后再接通电源

原因:②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22:系统和校验异常(伺服单元内部参数的数据异常)

原因:①电源电压瞬时下降

确认方法:①测量电源电压

处理措施:①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②在设定辅助功能的过程中关闭了电源

确认方法:②确认断电的时间

处理措施:②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③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③多次接通电源后仍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发生了故障

处理措施:③可能是伺服单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30:主回路检出部故障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40:参数设定异常(超过设定范围)

原因:①伺服单元容量与伺服电机容量不匹配

确认方法:①确认伺服单元与伺服电机的容量及组合

处理措施:①使伺服单元与伺服电机的容量相互匹配

原因:②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③在参数设定范围外

确认方法:③确认变更后的参数的设定范围

处理措施:③是变更后的参数为设定范围内的值

原因:④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在设定范围外

确认方法:④确认电子齿轮比是否为0.001<(Pn20E/Pn210)<4000

处理措施:④将电子齿轮比设为0.001<(Pn20E/Pn210)<4000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41:分频脉冲输出设点异常

原因:①编码器分频脉冲数(Pn212)不满足设定范围和设定条件

确认方法:①确认Pn212

处理措施:①强Pn212设定为适当的值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42* ¹:参数组合异常

原因:①由于变更了电子齿轮比(Pn20E/Pn210)或伺服电机,使得程序JOG运行(Fn004)的速度不符合设定范围。

确认方法:①确认检出条件公式*¹是否成立

处理措施:①增大程序JOG移动速度(Pn533)的值

原因:②由于变更了电子齿轮比(Pn20E/Pn210)或伺服电机,高级自动调谐的移动速度不符合设定范围。

确认方法:②确认检出条件公式*¹是否成立

处理措施:②减小电子齿轮比(Pn20E/Pn210)的值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44:半闭环/全闭环参数设定故障

原因:①全闭环模块与Pn002.3的设定

确认方法:①Pn002.3的设定

处理措施:①使全闭环模块与Pn002.3的设定相符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50:组合错误(在可组合的电机容量范围以外)

原因:①伺服单元容量与伺服电机的容量不匹配

确认方法:①确认为1/4≦电机容量/伺服单元容量≦4

处理措施:①使伺服单元与伺服电机的容量相互匹配

原因:②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②与别的伺服电机更换确认警报不再发生

处理措施:②更换伺服电机(编码器)

原因:③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51:产品不支持警报

原因:①在伺服单元上连接了不支持的串行装换单位、编码器、外部编码器

确认方法:①确认产品的组合

处理措施:①变更为配套的组合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060:伺服ON指令无效警报

原因:①执行了电机通电功能后,从外部输入了伺服ON(/s-on)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伺服单元的电源或者执行软件复位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100:过电流检出(过电流流过了功率晶体管或散热片过热)

原因:①主回路电缆接线错误或接触不良

确认方法:①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处理措施:①修改接线

原因:②主回路电缆内部发生短路或接地故障

确认方法:②确认电缆的UVW与接地之间是否发生短路

处理措施:②电缆有可能短路,更换电缆

原因:③伺服电机内部发生短路或接地短路

确认方法:③确认电机端子的UVW相间\UVW与接地之间是否发生短路

处理措施:③有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原因:④伺服单元内部发生短路或接地

确认方法:④确认伺服单元的伺服电机连接端子的UVW相间、UVW与接地之间是否发生短路

处理措施:④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⑤再生电阻接线错误或接触不良

确认方法:⑤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处理措施:⑤修改接线

原因:⑥动态制动器(因DB、伺服单元而发生的紧急停止)的使用频度高、或发生了DB过载警报

确认方法:⑥通过DB电阻功耗(Un00B)来确认DB的使用频率,或者利用警报记录的显示(Fn00B)来确认是否发生了DB过载警报A.730、A.731

处理措施:⑥变更伺服单元的选项、运行方法和机构,以降低DB的使用频度

原因:⑦再生电阻值过高,超过了再生处理能力

确认方法:⑦利用再生负载率(U n00A)来确认再生电阻的使用频率

处理措施:⑦考虑运行条件和负载,再次探讨再生电阻值

原因:⑧伺服单元的再生电阻值过小

确认方法:⑧利用再生负载率(U n00A)来确认再生电阻的使用频率

处理措施:⑧将再生电阻值变更为伺服单元最小容许电阻值以上的值

原因:⑨在伺服电机停止时或低速运行时承受了高负载

确认方法:⑨确认运行条件是否在伺服驱动器的规格范围以外

处理措施:⑨减轻伺服电机承受的负载,或以较高的运行速度运行

原因:⑩因噪音而产生误动作

确认方法:⑩改善接线、安装等噪音环境,确认有无效果

处理措施:⑩采取防止噪音的措施,诸如正确进行 FG 的接线等。另外,FG 的电线尺寸请使用和 “伺服单元主回路电线尺寸”相同的电线。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300:再生故障

原因:①使用 SGDVR70、R90、1R6、2R1、2R8 将再生电阻容量(Pn600)设为“0”以外的值,却没有外置再生电阻器· 使用 SGDV-470、550、590、780、210、260、280、370 时,没有外置再生电阻器

确认方法:①确认外置再生电阻器的连接和Pn600的值

处理措施:①连接外置再生电阻器,或在不需要再生电阻器时,将Pn600设定为0

原因:②上述以外伺服单元电源端子B2-B3的跨接线脱落

确认方法:②确认电源端子跨接线的接线

处理措施:②正确连接跨接线

原因:③外置再生电阻器的接线不良、脱落或断线

确认方法:③确认外置再生电阻器的接线

处理措施:③对外置再生电阻器进行正确接线

原因:④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在不接通主回路电源的状态下,再次接通控制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320:再生过载

原因:①电源电压超过规格范围

确认方法:①测量电源电压

处理措施:①将电源电压设定在规格范围内

原因:②外置再生电阻值或再生电阻容量不足,或者处于连续再生状态

确认方法:②再次确认运行条件或容量 (容量选择软件SigmaJunmaSize+等)

处理措施:②变更再生电阻值、再生电阻容量。再次进行运行条件的调整 (容量选择软件SigmaJunmaSize+ 等)

原因:③连续承受负载,处于连续再生状态。

确认方法:③确认向运行中的伺服电机施加的负载。

处理措施:③再次探讨包括伺服、机械、运行条件在内的系统

原因:④参数 Pn600 中设定的容量小于外置再生电阻的容量。

确认方法:④确认再生电阻器的连接和 Pn600 的值。

处理措施:④校正参数 Pn600 的设定值。

原因:⑤外置再生电阻值过大

确认方法:⑤确认再生电阻值是否正确

处理措施:⑤将其变更为正确的电阻值和容量

原因:⑥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⑥--

处理措施:⑥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330:主回路电源接线错误*在接通主回路电源时检出

原因:①伺服单元内部的电源电压过高,再生电阻器断线

确认方法:①用测量仪器测量再生电阻器的电阻值

处理措施:①使用伺服单元内置的再生电阻器时,更换伺服单元。使用外置再生电阻器时,更换再生电阻器。

原因:②设定AC电源输入时,输入了DC电源

确认方法:②确认电源是否为DC电源

处理措施:②使电源的设定值与使用的电源保持一致

原因:③设定DC电源输入时,输入了AC电源

确认方法:③确认电源是否为AC电源

处理措施:③使电源的设定值与使用的电源保持一致

原因:④使用 SGDV-R70、
R90、1R6、2R1、2R8 将再生电阻容量 (Pn600)设为 “0”以外的值,却没有外置再生电阻器。

确认方法:④确认外置再生电阻器的连接和 Pn600 的值。

处理措施:④连接外置再生电阻器,或在不需要外置再生电阻器时,将 Pn600 设定为 0

原因:⑤上述以外容量的伺服单元电源端子 B2-B3 的跨接线脱落。

确认方法:⑤确认电源端子跨接线的接线

处理措施:⑤正确连接跨接线

原因:⑥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⑥--

处理措施:⑥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400:过电压(通过伺服单元内部的主回路电源部检出过电压)

原因:①AC100V 用伺服单元、AC 电源电压在 145V以上、AC200V用伺服单元、AC 电源电压在290V 以上,或者 AC400V 用伺服单元检出了 AC580V 以上的电源电压· AC200V 用伺服单元、DC 电源电压在410V以上,AC400V用伺服单元检出了 820V 以上的 DC 电源电压

确认方法:①测量电源电压

处理措施:①将AC/DC电源电压调节到产品规格范围内

原因:②电源处于不稳定状态,或受到了雷击的影响

确认方法:②测量电源电压

处理措施:②改善电源状况,设置浪涌抑制器等后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③在 AC 电源电压高于规格范围时进行了加减速

确认方法:③确认电源电压和运行中的速度、转矩

处理措施:③将AC/DC电源电压调节到产品规格范围内

原因:④外置再生电阻值比运行条件大

确认方法:④确认运行条件和负载和再生电阻值

处理措施:④确认运行条件和负载,再次探讨再生电阻值

原因:⑤在容许转动惯量比以上的状态下运行

确认方法:⑤确认转动惯量比在容许转动惯量比以内

处理措施:⑤延长减速时间,或减小负载

原因:⑥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⑥--

处理措施:⑥在不接通主回路电源的状态下,再次接通控制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410:欠电压(通过伺服单元内部的主回路电源部检出欠电压)

原因:①AC100V 用伺服单元、AC 电源电压在49V以下、AC200V用伺服单元、AC 电源电压在120V 以下, AC400V 用伺服单元AC电源电压在240V以下

确认方法:①测量电源电压

处理措施:①将电源电压调节到正常范围

原因:②运行中电源电压下降

确认方法:②测量电源电压

处理措施:②增大电源容量

原因:③发生瞬时停电

确认方法:③测量电源电压

处理措施:③如果变更了瞬时停电保持时间(Pn509),则设定为较小的值

原因:④伺服单元的保险丝熔断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更换伺服单元,连接电抗器后再使用伺服单元

原因:⑤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⑤-----

处理措施:⑤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450:主回路电容过电压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510:过速(电机速度在最高速度以上)

原因:①电机接线的UVW相序错误

确认方法:①确认伺服电机的接线

处理措施:①确认电机接线是否有问题

原因:②指令输入值超过了过速值

确认方法:②确认输入指令

处理措施:②降低指令值,或调整增益

原因:③电机速度超过了最高速度

确认方法:③确认电机速度的波形

处理措施:③降低速度指令输入增益,调整伺服增益,或调整运行条件

原因:④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511:分频脉冲输出过速

原因:①分频脉冲的输出频率过大,超过了限制值

确认方法:①确认分频脉冲的输出设定的电机速度

处理措施:①降低编码器分频脉冲数(Pn212)的设定

原因:②电机速度过高,分频脉冲的输出频率超出了限制值

确认方法:②确认分频脉冲的输出设定和电机速度

处理措施:②降低电机速度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520:振动警报

原因:①检出电机速度异常振动

确认方法:①确认电机的异常声音和运行时的速度、转矩波形

处理措施:①降低电机速度或降低速度环增益(Pn100)

原因:②转动惯量比(Pn103)的值比实际值大或进行了大的变动

确认方法:②确认转动惯量比

处理措施:②正确地设定转动惯量比(Pn103)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521:高级自动调谐警报(在单参数调谐、EasyFFT、免调整功能中检出了振动)

原因:①在使用免调整功能时电机振动很大

确认方法:①确认电机速度的波形

处理措施:①减小负载,使其在容许转动惯量比以下,或提高免调整值设定 (Fn200)的负载值,或降低刚性值。

原因:②在执行单参数调谐EasyFFT过程中、电机振动很大

确认方法:②确认电机速度的波形

处理措施:②实施各功能操作步骤中的吃力措施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710:过载(瞬时最大负载)A.720:过载(连续最大负载)

原因:①电机接线、编码器接线不良或连接吧量

确认方法:①确认接线

处理措施:①确认电机接线、编码器接线是否有问题

原因:②电机运行超过了过载保护特性

确认方法:②确认电机的过载特性和运行指令

处理措施:②重新探讨负载条件、运行条件,或者重新研讨电机容量

原因:③由于机械性因素而导致电机不驱动,造成运行时的负载过大

确认方法:③确认运行指令和电机速度

处理措施:③改善机械行因素

原因:④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730:A.731DB过载(检出动态制动器的功耗过大)

原因:①电机在外力驱动

确认方法:①确认运行状态

处理措施:①不要通过外力驱动电机

原因:②DB停止时的旋转能量超过DB电阻的容量

确认方法:②通过DB电阻功耗(Un00B)来确认DB的适应频率

处理措施:②降低伺服电机的指令速度,减小转动惯量比,减小DB停止的次数

原因:③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740冲击电流限制电阻过载(主回路电源接通频度过高)

原因:①超过主回路电源ON/OFF时的冲击电流限制电阻的容许次数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减小主回路电源的ON/OFF次数

原因:②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7A0:散热片过热(伺服单元的散热片温度超过了100度)

原因:①环境温度过高

确认方法:①用温度计测量环境温度

处理措施:①改善伺服单元的安装条件,降低环境温度

原因:②通过关闭电源而多次对过载警报复位后进行了运行

确认方法:②通过警报记录的显示(Fn000)确认过载警报

处理措施:②变更警报的复位方法

原因:③负载过大,或运行时超过了再生处理能力

确认方法:③通过累积负载率(Un009)来确认运行中的负载通过再生负载率(Un00A)来确认再生处理能力

处理措施:③重新探讨负载条件\运行条件

原因:④伺服单元的安装方向\与其他伺服单元的间隔不合理

确认方法:④确认伺服单元安装状态

处理措施:④根据伺服单元的安装标准进行安装

原因:⑤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⑤-----

处理措施:⑤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7AB伺服单元内置风扇停止

原因:①伺服单元内部的风扇停止转动

确认方法:①确认是否卡入了异物

处理措施:①去除异物后,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10:编码器备份警报*仅在连接对值编码器时检出*在编码器侧检出

原因:①第一次接通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源

确认方法:①确认是否是第一次接通电源

处理措施:①进行编码器的设定操作(Fn008)

原因:②拆下编码器电缆后有进行了连接

确认方法:②确认是否是第一次接通电源

处理措施:②确认编码器的连接,进行编码器的设定操作(Fn008)

原因:③伺服单元的控制电源(+5V)以及电池电源均发生故障

确认方法:③确认编码器插头的电池和插头状态是否正确

处理措施:③恢复编码器的供电(更换电池等)之后,进行编码器的设定操作(Fn008)

原因:④绝对值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即使再次进行设定操作也不能解除警报时,更换伺服电机

原因:⑤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⑤-----

处理措施:⑤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20:编码器和数校验警报*在编码器侧间检出

原因:①编码器警报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绝对值编码器时再次设定 (Fn008)编码器。仍然频繁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1 旋转型绝对值编码器或增量型编码器时有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原因:②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30:编码器电池警报(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电压在规定值以下)

原因:①电池连接不良,未连接

确认方法:①确认电池的连接

处理措施:①正确连接电池

原因:②电池电压低于规定值(2.7V)

确认方法:②测量电池的电压

处理措施:②更换电池

原因:③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40:编码器数据警报

原因:①编码器误动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原因:②由于噪音等的干扰而导致编码器误动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正确进行编码器外围的接线(分离编码器电缆与伺服电机主回路电缆、接地出来等)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50:编码器电过速*在接通控制电源时检出*在编码器侧检出

原因:①接通控制电源时,伺服电机以200 min﹣¹以上的速度旋转

确认方法:①通过电机旋转速度监视(Un000)来确认接通电源时的电机速度

处理措施:①将伺服电机转速调节到不满200min-¹,然后接通控制电源

原因:②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原因:③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60:编码器过热*仅在连接对值编码器时检出*在编码器侧检出

原因:①伺服电机环境温度过高

确认方法:①测量伺服电机的环境温度

处理措施:①将伺服电机的环境温度调节到40度以下

原因:②伺服电机以超过额定值的负载运行

确认方法:②通过通过累积负载率(Un009)来确认电机负载

处理措施:②将伺服电机的负载调节到额定值以后再运行

原因:③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④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A0:外部编码器故障

原因:①电机运行,绝对值外部编码器的原点位置设定失败

确认方法:①设定原点位置前,通过全闭环反馈脉冲计数器监视器 (Un00E)确认电机未运行

处理措施:①设定原点位置时使电机不动作

原因:②外部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更换外部编码器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A1:外部编码器模块故障

原因:①外部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更换外部编码器

原因:②串行转换单位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更换串行转换单位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A2:外部编码器传感器故障(增量式)

原因:①外部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更换外部编码器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A3:外部编码器位置故障

原因:①绝对值外部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有可能是绝对值外部编码器故障。请根据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书采取相应措施。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A5:外部编码器过速故障

原因:①检出来自外部编码器的过速故障

确认方法:①确认外部编码器的最高速度

处理措施:①在外部编码器的最高速度以下使用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8A6:外部编码器过热故障

原因:①检出来外部编码器的过热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更换外部编码器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10:速度指令A/D异常*在伺服ON时检出

原因:①动作指令输入部误动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对警报复位后再次运行

原因:②伺服单位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位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11:速度指令A/D转换数据异常

原因:①速度指令输入部误动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对警报复位后再次运行

原因:②伺服单位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20:转矩指令A/D异常*在伺服ON时检出

原因:①转矩指令输入部误动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对警报复位后再次运行

原因:②伺服单位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31:电流检出故障1

原因:①U相电流检出回路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32:电流检出故障2

原因:①V相电流检出回路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33:电流检出故障3

原因:①电流检出回路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②伺服电机主回路电缆断线

确认方法:②确认伺服电机主回路电缆是否断线

处理措施:②修理电机电缆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F0:系统警报0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F1:系统警报1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F2:系统警报2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F3:系统警报3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bF4:系统警报4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10:防止失控检出*在伺服ON时检出

原因:①电机接线的UVW相序错误

确认方法:①确认电机接线

处理措施:①确认电机接线是否有问题

原因:②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如果电机接线后没有问题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原因:③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80:编码器清除异常(旋转圈数上限值设定异常)

原因:①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原因:②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90:编码器通信故障

原因:①编码器连用端口的接触不良,或插头接线错误

确认方法:①确认编码器连接用端口的状态

处理措施:①再次插入编码器插确认编码器的连线

原因:②编码器电缆断线、短路,或使用了超过规定阻抗的电缆

确认方法:②确认编码器电缆的状态

处理措施:②使用规格要求的编码器电缆

原因:③温度、湿度、气体引起的腐蚀;水滴、切削油引起的短路;振动引起的插头接触不良。

确认方法:③确认使用环境

处理措施:③改善使用环境,更换电缆。即使这样仍无改善时,则更换伺服单元

。原因:④因噪音干扰而产生误动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正确进行编码器外围的接线 (分离编码器电缆与伺服电机主回路电缆、接地处理等)。

原因:⑤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⑤-----

处理措施:⑤将伺服电机连接到其他伺服单元上后接通k控制电源时,如果不发生警报,则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91:编码器通信位置数据加速度异常

原因:①编码器电缆产生啮入,包层损坏,信号线受到干扰

确认方法:①确认编码器电缆和接用端口的状态

处理措施:①确认编码器电缆的铺设是否有问题

原因:②编码器电缆与大电流捆在一起或者相距过近

确认方法:②确认编码器电缆的设置状态

处理措施:②将编码器电缆铺设在不会遭受浪涌电压的位置

原因:③FG的电机因电机侧的设备(焊机等)的影响而产生变动

确认方法:③确认编码器电缆的设置状态

处理措施:③将机器接地,阻止向编码器侧FG的的、分流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92:编码器通信定时器异常

原因:①编码器的信号线受到干扰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实施编码器接线抗干扰对策

原因:②编码器承受过大的振动冲击

确认方法:②确使用情况

处理措施:②降低机械的振动,或正确安装伺服电机

原因:③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原因:④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A0:编码器参数异常

原因:①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单机

原因:②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b0:编码器回送检验异常

原因:①编码器接线错误、接触不良

确认方法:①确认编码器的接线

处理措施:①确认编码器是否有问题

原因:②编码器电缆规格不同,受到噪音干扰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将电缆规格改为双股绞合线或者双股绞合整体屏蔽线,芯线为 0.12mm2 以上,镀锡软铜线。

原因:③编码器电缆的接线距离过长,受到噪音干扰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接线距离最长为50 m

原因:④FG的电位因电机侧设备(焊机等)的影响而产生了变动

确认方法:④确认编码器电缆和接用端口的状态

处理措施:④将机器接地,阻止向编码器侧FG的分流

原因:⑤编码器承受过大的振动冲击

确认方法:⑤确认使用情况

处理措施:⑤降低机械的振动,或正确安装伺服电机

原因:⑥编码器故障

确认方法:⑥----

处理措施:⑥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机故障,更换伺服单机

原因:⑦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⑦-------

处理措施:⑦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C0:旋转圈数上限值不一致

原因:①DD电机的旋转圈数上限值(Pn205)与编码器的旋转圈数上限值不同

确认方法:①确认Pn205

处理措施:①正确设定Pn205的设定值(0~65535)

原因:②编码器的旋转圈数上限值与伺服单元的旋转圈数上限不同,或变更了旋转圈数上限值

确认方法:②确认伺服单元Pn013

处理措施:②在发生警报时进行设定变更Fn013

原因:③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F1:反馈选购模块通信故障(接收失败)

原因:①串行转换单元-伺服单元间的电缆接线错误或接触不良。

确认方法:①确认外部编码器的接线

处理措施:①串行转换单元-伺服单元间的电缆接线

原因:②串行转换单元-伺服单元间未使用指定的电缆

确认方法:②确认外部编码器的电缆规格

处理措施:②使用指定的正确电缆

原因:③串行转换单元-伺服单元间的电缆过长

确认方法:③-更换串行转换单元连接电缆

处理措施:③使串行转换单元-伺服单元间的电缆长度在20m以内

原因:④串行转换单元-伺服单元间的电缆包层破损

确认方法:④确认串行转换单元连接电缆

处理措施:④更换串行转换单元-伺服单元间的电缆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CF2:反馈选购模块通信故障(定时器停止)

原因:①串行转换单元-伺服单元间的电缆受到干扰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正确进行串行转换单元周围的接线(分离信号线与电源线\接地处理等)

原因:②串行转换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更换串行转换单元

原因:③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d00:位置偏差过大(在伺服ON的状态下,位置偏差超过了位置偏差过大警报值(Pn520))

原因:①伺服电机的UVW接线不正确

确认方法:①确认伺服电机主回路电缆的接线

处理措施:①确认电机电缆或编码器电缆有无接触不良等问题

原因:②位置指令的频率较高

确认方法:②试着降低指令脉冲频率后再运行

处理措施:②降低位置指令脉冲频率或指令加度,或调整电子齿轮比

原因:③位置指令加速度过大

确认方法:③试着降低指令加速度后再运行

处理措施:③加入位置指令加减速时间常数(Pn216)等的平滑功能

原因:④相对于运行条件,位置偏差过大警报值(Pn520)较低

确认方法:④确认位置偏差过大警报值(Pn520)是否适当

处理措施:④正确设定参数Pn520的值

原因:⑤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⑤--

处理措施:⑤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d01:伺服ON时位置偏差过大警报

原因:①伺服OFF中,位置偏差在Pn526的设定值以上的状态时,伺服ON

确认方法:①确认伺服OFF时的位置偏差量(Un008)

处理措施:①进行设定,使在伺服OFF时清除位置偏差或设定伺服ON时正确的位置偏差过大警报值(P n526)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d02:伺服ON时速度限制引起的位置偏差贵大警报

原因:①在位置偏差积累状态下使伺服ON,则通过伺服ON 时速度限制值(Pn529)来限制速度。在该状态下输入位置指令,超出了位置偏差过大警报值(Pn520)的设定值。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进行设定,使在伺服 OFF时清除位置偏差。或设定正确的位置偏差过大警报值 (Pn520)。或将伺服 ON 时速度限制值(Pn529)设定为正确的值。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d10电机-负载位置偏差过大

原因:①电机旋转方向与外部编码器安装方向相反

确认方法:①确认伺服电机旋转方向与外部编码器安装方向

处理措施:①将外部编码器安装方向反过来,或将 “外部编码器的使用方法 (Pn002.3)”的旋转方向设定为相反方向。

原因:②工件台等的负载位置和外部编码器接合部的安装故障。

确认方法:②确认外部编码器接合部

处理措施:②再次进行机械性接合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E71:安全选购模块检出失败警报

原因:①伺服单元与安全选购模块连接不良

确认方法:①确认伺服单元与安全选购模块的连接

处理措施:①正确连接安全选购模块

原因:②拆下了安全选购模块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通过数字操作器或SigmaWin+ 执行 Fn014(清除选购模块检出结果),然后再次接通电源。

原因:③安全选购模块的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更换安全选购模块

原因:④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E72:反馈选购模块检出失败警报

原因:①伺服单元与反馈选购模块连接不良

确认方法:①确认伺服单元与反馈选购模块的连接

处理措施:①正确连接反馈选购模块

原因:②拆下了反馈选购模块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执行 Fn014(清除选购模块检出结果),然后再次接通电源。

原因:③反馈选购模块的故障

确认方法:③---

处理措施:③更换反馈选购模块

原因:④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E74:安全选购模块未支持警报

原因:①安全选购模块的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更换安全选购模块

原因:②连接了不支持的安全选购模块

确认方法:②参照所连接的伺服单元与安全选购模块的产品目录

处理措施:②连接支持的安全选购模块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E75:反馈选购模块未支持警报

原因:①反馈选购模块的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更换反馈选购模块

原因:②连接了不支持的反馈选购模块

确认方法:②-参照所连接的伺服单元与安全选购模块的产品目录

处理措施:②连接支持的安全选购模块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Eb1* ²:安全功能用信号输入时间异常

原因:①硬接线基极封锁功能的输入信号/HWBB1、/HWBB2启动的时间差在10 秒钟以上

确认方法:①测量 2 个输入信号的时间差。

处理措施:①可能是 /HWBB1、/HWBB2 的输出信号回路、机器故障、伺服单元输入信号回路故障、输入信号用电缆断线。确认故障或断线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A.F10:电源线缺相(在主电源ON的状态下,RST相中某一相的低电压状态持续了1 秒钟以上)在接通主回路电源时检出

原因:①三相电源接线不良

确认方法:①确认电源接线

处理措施:①确认电源接线是否有问题

原因:②三相电源不平衡

确认方法:②测量三相电源各相的电压

处理措施:②修正电源的不平衡(调换相位)

原因:③没有进行单相输入的参数设定(Pn00B.2 = 1)就直接输入了单相电源。

确认方法:③---确认电源和参数设定

处理措施:③正确设定电源输入和参数

原因:④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④—

处理措施:④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FL-1* ³:系统警报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FL-2* ³:系统警报

原因:①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CPF00:数字操作器通信错误1

原因:①数字操作器与伺服单元之间连接不良

确认方法:①确认插头的接触

处理措施:①重新插入插头,或者更换电缆

原因:②因噪音干扰而产生误动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使数字操作器主体或电缆远离产生噪音干扰的设备/电缆

警报编号:

警报名称(警报内容)CPF01:数字操作器通信错误2

原因:①数字操作故障

确认方法:①--

处理措施:①再次连接数字操作器。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数字操作器故障。更换数字操作器。

原因:②伺服单元故障

确认方法:②---

处理措施:②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时,有可能是伺服电元故障,更换伺服单元

∗2. 警报编号为 A.Eb†、A.EC† 的警报,是带安全模块的伺服单元发生
的警报。详情请参照 《 Ó-V 系列 用户手册 安全模块》(资料编号:
SIJP C720829 06)

∗3. 该警报不被保存到警报记录中。仅显示在面板显示部。

网友A(2016-05-26):
这资料太全了,支持楼主的奉献

网友B(2016-12-29):
谢谢!楼主的资料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