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转到RSLogix5000的小问题

楼主(2015-11-04):
我们原来用S7-300,现在要用AB PLC替换。请问下面两个程序怎么用RSLogix5000实现呢?

       1,设备一的数据块DB1的部分数据,传送给设备二的DB2。---因为AB PLC没有内存地址,难道要move几十次吗?

       注意:不是全部数据,所以没办法用cop、fil指令。

       2,检测DB的某16个错误位,是否发生特定错误。----同样因为没有内存地址,不能使用比较指令,难道要用XIO常闭指令、XIC常开指令几十次吗?

网友A:
可以考虑用ADD-ON编个块,然后调用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明天吧,现在高手都休息了

网友C:
1,可以使用掩码输送,对不需要传送的设置掩码0需要的设置1

2,文件位比较或者诊断检测指令,都能比较源与目标的发生变化的情况。

可能换个新的PLC很多编程思路都得变,我只是针对你说的指令,可能得不到你真正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ADD-ON编个块,然后调用就行了。

是的,我原来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在AOI中使用了几十次MOVE指令。但我想,AB PLC既然在美国占有率那么高,一定有什么便捷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以使用掩码输送,对不需要传送的设置掩码0需要的设...

多谢解答,但请注意:这些数据每个都是一个标签,而且数据类型混杂了DINT、INT、BYTE、BOOL。你的解决方式,每个数据都需要一个指令,还是需要几十次。

楼主:
各位,解决方法我已经有两种:1,使用AOI自定义指令。2,建立标签时,一个DB块使用一个UDT,一个UDT中使用多个数组(类似数据放到一个数组),然后使用COP。

我想和各位讨论的,不局限于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解决这种多个数据传送、比较的简便方法,进一步加深对各种指令的理解。

网友D(2015-12-19):

               顶 7                踩 0                回复 7 |  人气 84 |  打印

网友E(2018-06-01):
我想和各位讨论的,不局限于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解决这种多个数据传送、比较的简便方法,进一步加深对各种指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