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PLC控制亿丰伺服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5-11-04):
元器件如下:

PLC是无锡信捷的,XP系列一体机,DC24V

伺服驱动器是台州亿丰的,AC220V,型号是AASD-20A-V4.0

伺服电机也是台州亿丰的。

需要实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

  1. 自动状态下,按下启动按钮电机一直正转,直至按下停止按钮或到达限位才会停止;

  2. 手动时,按下正转按钮电机正转,按一下电机转一下,长按正转按钮电机常转,直至松开正转按钮;

            按下反转按钮电机反转,和正转情况一样,按一下电机转一下,长按常转。

现在所有的接线连接都已完成,就差程序不对,试了好多次都不行,请大家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截图,或者上传程序,这样方便分析

网友B:
求高手给发个和利时上位机软件及硬件狗

网友C(2018-07-11):
有梯形图吗,可以发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