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H3系列和台达HMI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2015-11-04):
求助各位大侠小弟的EH3系列PLC使用COM2口和DOP-B07S410HMI做485通讯。HMI的通讯设置如下图,但是PLC和HMI怎么也连不上,求各位帮忙看看有啥问题,谢谢!

网友A:
新建一个端口CO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端口COM2

是HMI新建一个com2的端口吗?应该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B:
先把软件的通讯站号设为0,再插上RS232连接线;然后在“通信”菜单选择“PLC状态信息”。查看EH3具体的通讯参数、再设置(参数可以通过编程更改)!此外,须确认人机的COM1哪2根线属于RS485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H3的COM2口之通讯参数,可以通过“PLC状态信息...

网友D:
B7S410只有一个COM口,你有232的线话,先试试232.没有找到485的针脚定义,不知道是1+,6-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EH3的COM2口之通讯参数,可以通过“PLC状态信息”得知;而且能够修改。建议参考“编程手册”!截图设定一致。此外,9针引脚的哪2根与PLC的RS485插头对应?

1针是485 ,6针是485-

网友E:
两边的通信速率要设置一致。

网友F:
EH3程序中要将PLC的COM2口设置成与HMI中设定的通讯口参数(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数据长)一致;

通讯线对应,一定要看HMI的针脚定义。

网友G:
那个台达的触摸屏只有一个COM口,你要确定可不可以用485通讯哦,我之前用BO7S411的,它的COM1就不能使用485通讯的

网友H:
查下PLC中的D1120(通讯格式)是不是K134或H86(9600、7、E、1)、D1121(PLC站号)是不是K1,如果是,再检查你PLC程序中是否使用了MODBUS便利指令做COM2口的通讯程序,使用人机与PLC做RS485通讯时,PLC的COM2口下是不能有任何通讯指令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