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6SE70报F082

楼主(2015-11-04):
我们这里有一台起重机,S7-300的PLC,6SE70的变频器。起重机的主起升机构是带整流回馈的。最近很奇怪,每次一动起升机构,所有变频器就开始报F082故障,然后整流装置的直流母线掉电。。。但是每次更换一次PLC的总线插头,故障就好了,但是过几个小时,又出现同样的情况,在线急等高手!!!!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楼主明天吧,现在高手都休息了

网友B:
用的Profibus-DP通讯吗?看看接头处是不是有问题,最好重做,看看终端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C:
能问一下有几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什么的?

之前有做过检修么?最好有图片。发出来整体和局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Profibus-DP通讯吗?看看接头处是不是有问...

是的,DP通讯的,接头都检查过,电阻都正常,通讯线也检查过,也没有问题,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问一下有几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什么的?之前有做过检修么?...

一共有五台变频器,一个整流单元,带三台逆变器,控制主起升电机;另外一台变频器,单独控制行走机构。之前没做过变频器检修。

网友D:
楼主明天吧,现在高手都休息了,高手快起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巧克力派 能问一下有几台变频器分别控制...

楼主你能上传你的插头照片吗,怀疑是你的插头没有接触好!

网友E:
这个是通讯故障,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大些。检查通讯电缆,检查屏蔽,检查终端电阻必要时焊死。如果可能将通讯电缆和动力电缆分开布线。检查、更换TB/CB板。

网友E:
还有接地情况必须要检查到。确保接地良好。

网友F:
这种问题还是请人现场检查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了很久自己都没找出问题所在,在论坛是猜不出来的

网友C:
怀疑是 通讯以及信号线出现问题,出现问题的地方应该是接头部分。有过类似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