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藕的问题

楼主(2015-11-04):
给定低电平,低电平经光藕,光藕是4个引脚的,转换输出24v+。可是,有的光藕可以输出24v,有的16v,有的14v,还有的13v,驱动不了我的继电器。同样的转换电路,但是光藕出来的就没有那么高电压。我换了下,光藕,有的电压也上去了,勉强能驱动,还是觉得有风险。求高手解释下,这个光藕,忘记型号了,一边两个引脚,左边有一个是低电平,还有一个接什么,忘了,右边一个5v+,一个输出24v+,这个光藕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光耦二极管侧电压不够高,三极管没饱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二极管侧电压不够高,三极管没饱和导通。

二极管侧是0V,5V,0V来源于单片机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光耦二极管侧电压不够高,三极...

加到二极管上的电压不会是5V,如果5V电压加上,光耦就损坏了。单片机的低电平不够低,可以在光耦开的时候测量二极管侧的电压,也可以测单片机低电平时的对地电压,测量后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B:
以常用的TLP521为例,输入端是个发光二极管,是电流驱动的,不是电压驱动,一般开通电压在1V左右,输出端是个三级管(或称组合),注意光耦有个传输率的问题,类似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但这个是下降的。比如TLP521的传输率在50%的样子,也就是二极管端通过50mA电流,输出端会开通25mA的电流。你用光耦直接去驱动继电器是比较困难的(带放大电路的光耦除外,当然他们至少也是6引脚的),外加个三极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常用的TLP521为例,输入端是个发光二极管,是电流...

不会吧,光耦有电流放大作用,而且还有达林顿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以常用的TLP521为例...

组合型的仍然适用传输率这个参数。

网友C:
为什么用光耦呢?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个人经验,光耦分输入和输出两部分看,为保证输出完全导通,工作电压要达到;

输出部分,不同光耦,驱动能力不一样,所以需要参考你负载要求电流来定(我们配线用的继电器一般电流都在几十mA,所以建议驱动选100mA以上的),然后所谓的工作电压部分,光耦本身压降很小,只是在设计电路时,一般会串限流电阻,保证光耦不被烧坏,所以你驱动负载的时候,如果负载内阻很小,限流电阻压降会增加,负载串到的电压就会低于正常电路设计的驱动电压(如+24V)。

网友E(2015-12-16):
谢谢楼主,大家喜欢,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