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40DR-A模拟量通道采集数据问题

楼主(2015-11-05):
如图,设置里也设置了内建模拟量方式,切换开关也都拨到ON,但是在运行时,200通道的数据一直是&32768,存储数据通道没有采集到数据,这是为什么,其他模拟量输入通道也试过,也是同样的情况,求告知。。。

网友A:
求高手给发个和利时上位机软件及硬件狗,大家关心一下

网友B:
找个仪表输出4-20mA,接到输入端看看。有可能是PLC坏了。

我遇到过CP1H的内置模拟量模块坏的情况。返回欧姆龙后,他们测试确认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仪表输出4-20mA,接到输入端看看。有可能是PL...

好的,谢谢,正准备试下这个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仪表输出4-20mA,接到输入端看看。有可能是PL...

网友D:
cong qi ge shi hua

网友E(2016-09-18):
设置范围是不是和你的要求对的上!

网友F(2017-08-05):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

网友G:
查看一下200通道有没有被其他指令占用

网友H:
学习下!好难啊!!

网友I(2017-09-20):
控制字没写对吧

网友J(2019-12-18):
选项里的传到plc里点一下

网友K:
资料值得学习,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L(2021-01-18):
看看有没有我用的这个问题。是

网友M(2024-12-27):
优秀,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啊

网友N(2025-02-08):
通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