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OP-330S画面切换时闪退到首页

楼主(2015-11-05):
使用的是欧姆龙PLC与文本显示器连接,显示通讯上了的,只是在文本显示器操作画面切换时,不管切换到哪一页都会闪退回到首页。有时候在连接PLC与文本显示器时,显示器会一直报警,重新上电又好了。

1.检查了下图所标示位置没设置过;2.把PLC程序清空进行测试;3.重新安装文本软件

都还是老样子,不能解决,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硬件的链接线换一根试试呗

楼主:
回复内容:换过了的,也是一样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链接线换一根试试呗

网友B:
你跳转画面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你重新安装软件是覆盖安装的么?信捷人机这边的软件都是不允许覆盖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重新安装软件是覆盖安装的么?信捷人机这边的软件都是不...

卸载了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跳转画面是怎么设置的?

就使用的↑,↓切换

网友B:
文本重新新建一个程序,只放一个功能键用于跳转画面,PLC不放程序,然后两者通讯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本重新新建一个程序,只放一个功能键用于跳转画面,PL...

文本要是纯文字,就可以跳转画面,要是有寄存器或者指示灯,就还是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