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宝贵资料收藏版

楼主(2015-11-05):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测试逆变电路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动态测试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

故障判断

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逆变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东元M3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

P00改成08为参数2线式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调参数千万注意不要轻易修改V/F曲线,要根据负载,试着慢慢调。

一般变频器出厂已经设定好了,就不要调了。如果不够力或电流过大,可慢慢调其数值,调之前最好做记录,因为即便做参数复归,VF修改值也不会变。

还有就是有的变频器不能轻易做复归的,有必要做参数复归的时候,要先抄下来原来的数值,避免给客户和自己带来麻烦。

一次一纸品厂客户反应东元变频器力不够,后改为矢量控制OK。

在变频器试VS马达未带负载的情况下,千万注意一定要修改加减速时间,因为马达未带负载惯力很大很容易炸模块,加减速时间调长或直接断电都可以,试好之后再调回来。

变频器在接线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地线接到负极上,输入电源大多在左边,RST   ,但也有在右面的,看到过一个老手,看也没仔细看,接好线上电就炸了。

三菱A540显示E UVT    低电压

处理意见

1换7800

2检查主回路

3 检查继电器

4换面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

安川主板显示CPF00一般都是主IC坏了,只能换主IC了。

其他象CPF01    CPF02大多都可以修,找块好板来对照,给好主板通直流电,然后记录各IC的各脚电压,再试坏板。虽然这个办法有点费劲,但最后可以修好才是真的。

很多变频器是因为里面太脏,其实根本无故障,遇到好多这样的,特别是安川F7,清理一下装上就好了。

大部分变频器维修的时候滤波电容都要更换,特别是那些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大电容可以用电容表量下容量,如果容量正常就可以继续用。

当然了,外表有爆裂破损的电容最好不要用了。

去买电容的时候最好找熟悉的供应商,有很多贴牌和翻新的电容。

安川G5变频器密码,记得应该是A1-04,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复位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 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台安变频器显示ERR6不是故障,是跳线没插,插上跳线就显示正常了.

台安N2-1.5KW变频器出现了加电后显示屏无任何指示是何故?

1面板没插好,针没对好。

2开关电源烧

3启动电阻坏

4模块坏

基本上就这几种,经过测量就知道具体问题了。我估计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东元7300FA 22KW带空电机3.7KW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U=5.8 V=4.8 W=3.8是什么原因?

1驱动

2模块

3主板

显示代码 FR-DU04

 参数单元 FR-PU04

E.OC1

 OC During Acc

 加速时过电流断路

 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 200% 时 , 保护回路动作 , 停止变频器输出

 加速时间太短 , 增加加速时间。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C2

 Steady Spd OC

 定速时过电流断路

 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C3

 OC During Dec

 减速时停止时过电流断路

 减速时间太短 , 增加减速时间。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V1

 OV During Acc

 加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来自电动机的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直流主回路电压上升达到或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也可能是由于电源系统的浪涌电压引起的。

 加速太快?增加加速时间

E.OV2

 Steady Spd OV

 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

E.OV3

 OV During Dec

 减速时停止时再生过电压断路

 减速太快?增加减速时间

E.THM

 Motor Overload

 电动机过负荷断路

 电动机过负荷

 减轻负荷。 经常发生时,可根据工艺要求更换增加变频器和电动机的容量。

E.THT

 Inv. Overload

 变频器过负荷断路

 变频器过负荷

E.IPF

 Inst.Pwr. Loss

 瞬间停电保护

 恢复电源

E.UVT

 Under Voltage

 低电压保护

 回路中有大容量电动机启动

 检查供电系统,避免回路中频繁启动的大容量电动机的影响。

E.FIN

 H/Sink O/Temp

 散热片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加强通风的同时减轻负荷

E.BE

 Br. Cct. Fault

 制动晶体管报警

 制动率设定是否正常?

 降低制动率的设置

E.GF

 Ground Fault

 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保护

 电动机或电缆存在接地故障

 解决接地故障

E.OHT

 OH Fault

 外部热继电器动作

 检查电动机是否过热

 降低负荷,解决机械故障

E.OLT

 Stll Prev STP

 失速防止 (动作时显示 OL )

 电动机过负荷

 减轻负荷。 经常发生时,可根据工艺要求更换增加变频器和电动机的容量。

显示代码 FR-DU04

 参数单元 FR-PU04

 故 障 名 称

 故 障 原 因

 处 理 方 法

E.OPT

 Option Fault

 选件报警

 选件接口松脱

 可靠连接

E.PE

 Corrupt Memry

 参数错误

 输入参数的次数太多,变频器死机。

 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无法恢复时,更换变频器

E.PUE

 PU Leave Out

 面板脱出发生

 牢固安装好操作面板

E.RET

 Retry No Over

 再试次数超出

 再试设定次数内运行没有恢复,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查异常发生前的一个异常

E.P24

 直流 24V 电源输出短路

 检查 PC 端子是否短路?修复短路。需要 复位时用面板复位或关断电源重新合闸。

E.CTE

 操作面板电源短路

 操作面板连接电缆存在短路现象。修复短路。

E.CPU

 CPU Fault

 CPU 错误

 检查松脱的接口,可靠连接。

E.MB1~~E.MB7

 顺序制动错误

 检查抱闸顺序是否正常

E.3

 Fault 3

 选件异常

 通讯选件设定错误或接触不良。

 检查选件设定,操作是否有误。选件接头插座确实连接好。

E.6

 Fault 6

 CPU 错误

 内置 CPU 发生通讯异常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CPU 通讯异常错误发生,变频器停止输出。停电复位重新启动。

E.7

 Fault 7

 CPU 错误

E.LF

 E.LF

 输出缺相保护

 当变频器输出三相中有一相断开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查断开的输出相。

FN

 Fan Failure

 风扇故障

 冷却风扇是否正常?更换风扇。

OL

 OL

 失速防止过电流

 电动机是否在过负荷情况下使用?

 减轻负荷

oL

 oL

 失速防止过电压

 是否急速减速运行?

 延长减速时间

PS

 PS

 面板停止

 远方控制运行时是否使用了操作面板的“STOP”键进行停止?

 检查负荷状态。

Err

 操作错误

 请准确地进行运

      三菱,在自动化领域应该是个相当有声誉的品牌,PLC,人机界面,变频器,伺服产品,以及自动化仪表等等都是三菱公司的优势产品,在各行业中也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三菱变频器以其稳定的性能,丰富的功能,良好的力矩特性,以及较高的性价比,在变频器市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以其强大的品牌效应,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逐年增长。

       三菱变频器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产品质量和功能都相当稳定与完善。特别是随着功率器件以及IC芯片的不断改进,变频器产品也是不断地推陈出新,从早期使用分立元件的K系列,Z系列,到现在使用IPM,PIM模块的A系列,三菱变频器应该说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应该提到的是在大功率模块的应用上,三菱变频器可能更有优势,因为三菱公司本身就是一个著名的半导体生产厂家,在功率器件的开发上更是走在了前端,特别是三菱公司的IPM模块,以其卓越的性能被众多变频器厂家所采用。现在的三菱变频器从应用来说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1.通用型的A系列,较早有A200系列,以及经济型的A024,A044系列。2.风机水泵专用型的F系列,包括早期的F400系列,以及现在广泛使用的F500系列,3.经济型的E系列,和简易型的S系列。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三菱变频器还开发了,应用于多种场合的选件卡,主要包括要求精确转速的PG反馈卡,用于精确定位的定位控制卡,用于压力控制的PI控制卡,以及用于扩展输出点的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卡。对变频器功能的不断加强,和对选件卡的开发,使得三菱变频器更好地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要,也成为三菱变频器能够迅速壮大的动力。

以下我们就三菱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在这里和广大使用者做一个探讨:

      由于三菱变频器进入中国市场较早,所以有些老的产品仍在使用,我们先就这些产品的故障做一分析。早期我们能碰到的产品主要包括Z系列和A200系列的变频器,小功率Z024系列变频器我们常见的故障现象有OC,ERR,无显示等,OC引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可能:1.驱动电路老化,由于较长年限的使用,必然导致元器件的老化,从而引起驱动波形发生畸变,输出电压也就不稳定了,所以经常一运行就出现OC报警。2.IPM模块的损坏也会引起OC报警,Z024系列的机器使用的功率模块不仅含有过流,欠压等检测电路,而且还包含有放大驱动电路,所以不管是检测电路的损坏,驱动电路的损坏,以及大功率晶体管的损坏都有可能引起OC报警。无显示故障的原因则多数是由于开关电源厚膜的损坏引起的。ERR故障是一个欠压故障,通常是由于电压检测回路电阻或连线出现问题而导致故障的产生,而不是实际输入电压真的出现欠电压。A200系列的OC故障多数是由于驱动电路的损坏而引起的,它的驱动电路采用了一块陶瓷封装的厚膜电路,这给维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其厚膜电路主要是基于一块驱动光耦而设计的电路。此外我们还会碰到一些LV故障,欠压故障的出现也多半由于母线检测电路出现了故障,三菱变频器也为此设计了一块用于检测电压和电流的厚膜电路。开关电源脉冲变压器的损坏也是A200系列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由于开关电源输出负载的短路,或母线电压的突变而导致脉冲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的损坏。

        目前市场上正在推广使用的就是A500系列,E500系列,和F500系列,以及S120系列。以下我们就A500和E500系列的常见故障和大家做一分析。对于A500系列我们有时会碰到UV(欠压)故障,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整流回路,A500系列7。5KW以下变频器的整流桥内置一个可控硅,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用于切断充电电阻,内置可控硅的损坏会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开关电源损坏也是A500系列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而常见的损坏器件就是一块M51996波形发生器芯片,此芯片的损坏通常是由于工作电压的突变而导致的。此外,在平时维修中我们还是会经常碰到CPU板的损坏。常见的故障报警有E6,E7,而损坏器件也主要集中在CPU板的程序存储芯片,以及一些接口芯片上。对于E500系列变频器,我们碰到的常见故障有Fn故障,此故障主要由于风扇的损坏而引起的。但变频器在有报警的时候并不封锁输出。

应该说三菱变频器在使用中出现的故障还是多样性的,希望在以后能有更多从事变频调速行业的人加入到此行列中,更好地为广大用户解决一些难题。

三菱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

E.UVT故障

欠压保护。故障描述:如果变频器的电源电压下降,控制回路可能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或引起电机的转矩不足,发热的增加。为此,当电源电压下降到300V以下时,停止变频器输出。

如果P,P1之间没有短路片,则欠压保护功能动作。

    故障排除:根据故障的解释,发生故障有2个地方。

第一:当主回路电源电压下降到300V一下,或者是P,P1之间没有短接,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流母线电压低,显示UVT故障。

第二:当变频器内部直流母线电压正常,但是检测回路损坏,也会显示UVT故障。

  该直流电压检测是以直接降压方式采样后,进入光耦隔离,后进入CPU处理。在维修时候会发现该光耦经常会损坏,更换光耦就可以修复。

E.GF故障

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保护。故障描述:当变频器的输出侧(负荷侧)发生接地,流过接地电流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故障排除:根据故障的解释,发生故障点主要在2方面。

第一:输出电机侧对地短路,当有电流输出时候,变频器检测到三相电流之和不为零,变频器停止输出,显示接地故障。

第二:变频器内部电流检测故障。该电流检测线路是经过霍尔检测及采样后,进入控制卡处理。维修只要将先检测霍尔元件,如果霍尔元件是好的情况下,可以先更换控制卡,就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E.OC1,OC2,OC3故障

加速、恒速、减速中过电流故障。故障描述:当在加速、恒速、减速过程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故障排除:

第一:负载是否发生急剧变化,或者是负载太重。

第二:输出是否短路,包括电机侧有没有短路,如果电机侧没有短路,那么变频器输出是否短路?

第三:变频器内部硬件故障,包括电流检测,IGBT模块,驱动线路损坏等。

出现这些问题就要逐步的排除,首先要检测IGBT模块,后测试驱动线路,然后再检测电流检测部分线路。这些就是维修中经常要遇到的问题。

E6,E7故障

CPU故障,故障描述:如果内置CPU周围回路的算术运算在预定时间内没有结束,变频器自检判断异常,变频器停止输出。

故障排除:出现此类故障先检测控制卡和电源卡之间的连接线是否牢固。如果连接线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可能是1、电源卡上集成电路1302 H02损坏.2、电源卡上隔离光耦损坏以及CPU损坏。出现此类故障CPU损坏的几率比较大。

E.LF故障

  输出欠相保护,故障描述:当变频器输出侧(负荷侧)三相(U,V,W)中有一相断开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故障排除:

1、检测电机侧接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变频器的问题。

2、变频器缺相,检查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如果输出电压平衡,那么就是电流检测出现问题。检查霍尔元件以及输出状态检测线路。就可以找到问题。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1:

型号:FR-E024-0.75K

故障:开机无法启动

检修:此机无提供任何症状信息,通电开机显示后要启动马达时显示屏显示“E.THT”错误。查看说明书是指输出电流已经超过额定电流的150%,变频器处于电子过流保护状态,停止变频器输出保护住其它电路,初步判断为电流检测电路中出现的故障。检测霍尔电流侦测器时无发现任何坏件,更换同一型号的侦测器后发现该机不但可以启动,并能使马达顺利的运转起来,查看输出电流时显示0.8A属正常状态。拆开坏的侦测器后发现该电路板两面都附有油污,首先用酒精清洗干净电路板上的油污后并吹干,重新装回功率控制基板后启动,故障已经消除,

评论:此类故障通常是由于平时保养不善所造成的。因此,加强变频器的日常维护,胜于损坏后再维修。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2:

型号:A100系列

故障:开机无显示

检修:拆机后发现电源基板的部分铜膜已被烧毁,无任何电压输出。经过检查发现开关管已击穿,厚膜集成电路内IC(M51996)的Va脚与GND已经短路,振离器的10.11同样短路,拆下IC后检查发现已坏,并导致烧坏开关管,使该电源电路无法工作。在更换上述配件后故障消除。

评论:开关电源是维修中常见的、较为简单的故障,学习如何快速修复开关电源,对提高变频器维修水平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3:

型号:风机水泵型15KW

故障:接通电源无反应

检修:测量电源各路输出均基本正常,且电源连接良好。拆下CPU板后发现里面杂物较多。清洗电路板吹干后试机,有显示但一闪一闪不正常,继而分析为清洗不彻底所致,便逐个把元件焊下用天那水将其引脚擦干净,然后重新安装试机,已一切正常。

评论:作者维修修调悉力让人惊讶,维修本为逻辑推理占大头的思维方式,但作者能够把抽象的思维方式引进到维修方面来,其创新精神值得学习,真给人拔开云雾见明月的清爽感觉。

三菱变频器维修案例4:

型号:通用型11KW

故障:接通电源无任何反应(别人未能修好的机器)

检修:检查开关后发现已被更换,但性能良好。M51996的VCC端无电压,尽管此时直流母线已建立560V高压,测其供电电阻正常。滤波电容亦良好,更换二次整流三极管D1后VCC端能达到15V但无法起振,查一启遍外围元件发现无损坏后,确认M51996损坏。更换M51996后通电试机,屏幕已有显示,+5V输出亦正常,但维持不到3秒,M51996再次损坏,同时损坏的还有负反馈电阻等。由于之前检测过尖峰电压吸收电路以及负载均无问题,故分析开关变压器已经损坏。鉴于开关变压器的资料数据欠缺,在没有相同型号对比情况下,用电感表并不能确定其好坏,决定将其用新铜线绕一遍。装上绕好的变压器及更换其它损坏元件后试机一切正常。

评论:又是一起少见的开关电源故障,居然烧了开关变压器。作者能够成功,可以说是耐心把开关电源原理图绘画出来有很大关系,原理图对于难以判断的故障是一贴良方,养成绘画电路图的习惯,对理清思路、增强逻辑方面的锻炼也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建议以后维修时多绘画电路图。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

网友B:
感谢老师的分享,辛苦了

网友C:
精华帖,必须点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精华帖,必须点赞

最近在招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精华帖,必须点赞  ...

 一直在招募版主

网友D(2015-12-11):
今天下午我去参加“改变、适应、突破”工控+互联网创新业务无锡站   的,喜得礼品。见到 领导,哈哈。加入了工控猫和工控速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网友E(2016-01-26):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

网友F(2016-10-13):
内容很好,,好东西啊!!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G(2020-09-10):
支持楼主好人再发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