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答 集锦

楼主(2015-11-05):
1:有一台变频器,电源进线接触器一接通,断路器就跳闸。再次接通,又不跳闸了,或者第三次接通时不跳闸,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原因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选小了。因为断路器具有过电流的保护功能,而变频器在长时间不通电的情况下,滤波电容上的电荷为0。因此,在第一次通电瞬间,向滤波电容充电时的冲击电流较大。导致断路器跳闸。但每次通电,都能使滤波电容上的电荷量增加一些,故第二次或第三次通电时,充电电流就减小了。解决的方法有:

(1) 多数断路器对过电流保护的灵敏度是可以调节的,可将灵敏度适当调低。

(2) 加大变频器内部限流电阻的电阻值。

(3) 加大断路器。

2:变频器能否通过电容器来改变功率因数?

答:不能。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1)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与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无关,因为中间被直流电路隔开了。所以,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是指输入侧的。

(2)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与电流和电压之间相位差的关系也不大。如果用功率因数表测量的话,其“功率因数”近乎为“1.0”。变频器的功率因数低是由于输入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造成的,因此,用电容器是不起作用的。相反,电容器在高频电流的作用下,将会缩短使用寿命。

3:配用22KW电动机的变频器,起、制动比较频繁,按说明配    10Ω、5KW的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发热严重,是什么原因?

答:(1)电阻的阻值  当制动电阻值为10Ω时,其制动电流超过50A,而22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只有42.5A,据估算,制动转矩可达电动机额定转矩的2.5倍以上。是否有此必要?如果拖动系统的惯性不是很大的话,应增大电阻值。

(2)电阻的容量  变频器说明书中的制动电阻容量,通常适用于起、制动不大频繁的场合,其修正系数一般在0.5以下,针对起、制动不大频繁的工况,应根据频繁程度将修正系数αB提高到0.6-1.0

4:变频器一通电,制动电阻就发烫,是什么原因?

答:说明制动单元已经损坏,应另配制动单元。

5:风机在自由制动时,因为惯性大,停机时间很长,能否使它发电?

答:不能,因为异步电动机只有在与电源相接,建立了磁场后才能发电,自由制动时,因为电源已经切断,电动机内没有磁场,所以不能发电。

网友A(2015-12-05):
LZ辛苦了这么早就来写这些对初学者很有用得东西

网友B(2016-01-26):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谢谢楼主!...

网友F(2017-01-22):

顶 5踩 0回复 5 | 人气 332 | 打印

Smile-lyc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5-11-05 08:51:17 楼主

1:有一台变频器,电源进线接触器一接通,断路器就跳闸。再次接通,又不跳闸了,或者第三次接通时不跳闸,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原因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选小了。因为断路器具有过电流的保护功能,而变频器在长时间不通电的情况下,滤波电容上的电荷为0。因此,在第一次通电瞬间,向滤波电容充电时的冲击电流较大。导致断路器跳闸。但每次通电,都能使滤波电容上的电荷量增加一些,故第二次或第三次通电时,充电电流就减小了。解决的方法有:

(1) 多数断路器对过电流保护的灵敏度是可以调节的,可将灵敏度适当调低。

(2) 加大变频器内部限流电阻的电阻值。

(3) 加大断路器。

2:变频器能否通过电容器来改变功率因数?

答:不能。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1)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与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无关,因为中间被直流电路隔开了。所以,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是指输入侧的。

(2) 变频器的功率因数与电流和电压之间相位差的关系也不大。如果用功率因数表测量的话,其“功率因数”近乎为“1.0”。变频器的功率因数低是由于输入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造成的,因此,用电容器是不起作用的。相反,电容器在高频电流的作用下,将会缩短使用寿命。

3:配用22KW电动机的变频器,起、制动比较频繁,按说明配    10Ω、5KW的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发热严重,是什么原因?

答:(1)电阻的阻值  当制动电阻值为10Ω时,其制动电流超过50A,而22KW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只有42.5A,据估算,制动转矩可达电动机额定转矩的2.5倍以上。是否有此必要?如果拖动系统的惯性不是很大的话,应增大电阻值。

(2)电阻的容量  变频器说明书中的制动电阻容量,通常适用于起、制动不大频繁的场合,其修正系数一般在0.5以下,针对起、制动不大频繁的工况,应根据频繁程度将修正系数αB提高到0.6-1.0

4:变频器一通电,制动电阻就发烫,是什么原因?

答:说明制动单元已经损坏,应另配制动单元。

5:风机在自由制动时,因为惯性大,停机时间很长,能否使它发电?

答:不能,因为异步电动机只有在与电源相接,建立了磁场后才能发电,自由制动时,因为电源已经切断,电动机内没有磁场,所以不能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