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变频器,电源进线接触器一接通,断路器就跳闸。再次接通,又不跳闸了,或者第三次接通时不跳闸,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05):
有一台变频器,电源进线接触器一接通,断路器就跳闸。再次接通,又不跳闸了,或者第三次接通时不跳闸,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别告诉我进出接反了,或者额定电流不够

网友A:
断路器

开关本身出问题了吧!

网友B:
断路器选择的额定值小了还有就是曲线系列不对。配合变频器使用的断路器是D曲线系列,你是不是选择了C曲线的?

网友C:
根据楼上说的先检查检查

网友D:
变频器合闸过程 是为变频器 电容充电 合闸瞬间电流 较大,只能说明断路器选型不对

网友E:
变频器输入回路有电阻限流,限制电解电容充电电流,这个电流能使断路器动作,显然是断路器有问题了。断路器选小了或断路器的动作电流值变了。换新吧!

网友F:
楼主你的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旧的,放了多久

网友G:
变频器有电容的。。断路器电流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旧的,放了多久

刚使用几个月啊

楼主:
6楼回答有道理!

网友H:
楼主说的是用了很久的设备,新出现的问题,还是新换了什么元器件

网友I:
是不是漏电断路器啊 。。。。。。。。。

网友:
3、5、6楼都说了,离不开这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路器选择的额定值小了还有就是曲线系列不对。配合变频器...

谢谢技术指导

网友J:
操作过电压引起的,断路器选小了

网友K:
断路器容量不匹配,或者是变频器的充电电阻有接触不好?

网友L:
如果是普通断路器,就按照上面各位的思路查找原因;如果是带漏电保护断路器,那应该就是变频器漏电流引起的,建议放大漏电阀值或从变频器输入侧安规电容处着手。

网友M:
你变频器用接触器供电?也行的,正常是空开的。

网友N:
估计断路器是浙江货,还是更换为国优正品

网友O(2016-09-21):
断路器   选型选小了

网友P:
断路器型号选错了             .变频器内有电容

网友Q:
1、看到您说的情况,应该是变频器接通瞬间断路器过载导致的跳闸,这样看来还是您的断路器选型有问题。

2、根据变频器的型号选择断路器。

网友R:
楼上各位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网友S:
楼上的朋友都说的有理,断路器选型或其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T:
感觉像是断路器的容量造型偏小了,导致无法满足电机起动的电流限制。

网友U: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有电容的。。断路器电流小了。

网友V(2017-09-09):
会不会接反了。。。。。

网友W:
毫无疑问,空开小了,空开电流按照负载的1.25倍选较保险,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X:
十有八九是断路器的问题,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Y: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别告诉我进出接反了,或者额定电流不够

这个应该不会吧,这么简单的错误应该不会犯

网友Z:
这个问题应该存在于空开上,接通瞬间电容器充电的浪涌电流使空开跳闸,

网友AA:
断路器是不是选的是带漏电功能的,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AB:
断路器负荷不足,变频器充电电流导致断路器跳闸。

这变频器没有充电限流功能,加个进线电抗器试试。

网友AC:
我碰到一次,变频器滤波器坏了

网友AD:
可能继电器内部没清理干净

网友AE(2017-10-13):
选型接触器要比实际大点,在就是功率大的,可以打开接触器看看触头吸合好没有。

网友AF:
断路器选小了,因为变频器刚接通电源,内部有几只大电容充电,所以弟二次就不跳了。

网友AG:
短路器选小了或者曲线不对

网友AH:
把你的变频器好好吹吹,是不是粉尘太大,粉尘本身导电,用万用表量不出来,因为万用表电压太低,当断路器合闸后相间绝缘被击穿,造成短路跳闸。

网友AI:
多少安的闸,多少千瓦的变频,看一下是不是空开小了

网友AJ(2017-11-16):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K:
你这控制柜里面应该有几个大电容,我遇到过是电机测试机。

网友AL(2018-02-28):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合闸过程 是为变频器 电容充电 合闸瞬间电流 较大,只能说明断路器选型不对

正确,+100分😜

网友AM:
可以测量下输入输出,直流测相间阻值是否平衡,对地绝缘,应该是IGBT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