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十进制转化为十六进制指令

楼主(2015-11-05):
台达PLC中的十进制怎么转化为十六进制啊?有没有转化指令?求帮助

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在监视窗口中你可以查看每个寄存器的数值(十进制 16进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在监视窗口中你可以查看每个寄存器的数值(十进制 16进制)

寄存器里显示的都是十进制的数,我要把十进制的数转化为十六进制的数,然后并到一起再转化为十进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2个单字合成一个双字是吗?

楼主:
就是把四个寄存器中D303 D304 D305 D306中的十进制数据174 187 0 129转化为ae  bb  0  81四个十六进制数,再将这四个数据并在一起得到81aebb这样一个十六进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sileizh...

如何将四个寄存器的十进制数据分别是174   187  0  129,分别转为十六进制,得到ae  bb  0  81,我要将他们调换顺序后得到一个十六进制数81aeb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8位交换指令                       ----低八位换到高八位

与指令   16#00FF    16#FF00       ---- 高八位置0    低八位置0

或指令                          ----  整合成一个字

重复一次                          ----   整合成另一个字

传送指令                          ----  合成一个双字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内容的回复8位交换指令                       ----低八位换到高八位与指令   16#00FF    16#FF00       ---- 高八位置0    低八位置0或指令                          ----  整合成一个字重复一次                          ----   整合成另一个字传送指令                          ----  合成一个双字

传送指令?把两个字合成一个双字的传送指令是dmov指令吗?

网友D:
楼主台达没有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的,只有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的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台达没有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的,只有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的指令!

十进制转化为二进制指令是什么?本人真心不会,麻烦您细说一下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D 楼主台达没有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的...

你说的是台达的吗,还是其他品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