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会审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5-11-05):
图纸会审注意的问题

一般工程开工前,业主、设计单位、承建单位和质量监督单位等都要参加图纸会审,以发现并解决设计中存在的差错、矛盾及易在施工中产生模糊概念及在将来施工中可能存在的困难等问题,以避免施工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作为配套工程的水电图纸,根据几年来的施工经验,在会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水电施工图是否齐全
通观整套施工图,核对图纸目录,看是否缺少施工图及其图纸中注明的局部大样图或通用图。
二、水电施工图的统一
水电施工的系统图、平面图、大样图、通用图及引用图集的标准图是不是统一。
三、水电施工图与土建施工图的统一
1、土建中墙、柱、梁等是否影响卫生器具、消防设备、灯具、电气器具设备及水电管线的安装。框架结构中,有时候水卫设计未考虑结构柱对卫生器具安装和使用的影响,而实际现场施工时,由于结构柱的尺寸会影响到器具安装应达到的尺寸。消防箱一般设置在楼梯间,应对照土建结构图,看楼梯梁或构造柱是否会影响消防箱的安装。电气施工应注意土建结构图中梁的位置是否影响电气器具的对称布置、光照度等,同时要考虑梁是否会影响吊扇的安装。这些问题如不在施工前提出来,并提出解决方法,就会在后期施工中造成设计变更,给业主或施工单位带来一定的损失。
2、水电图中设备器具用房设置的位置、尺寸及工艺要求,与土建图中的设计要求是否统一。如消防控制室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并应在入口处设置明显的标志,而土建设计中要看门的开启方向是否达到上述要求。泵房预埋件土建图是否与水卫图中的尺寸、位置一致。
3、管道的布置是否影响装修效果。如排水管道,当横管很长时,由于总管与主管之间规范要求有一定的高差,再加上管道坡度,沿管道坡度方向到管道最末端时,高差很大,会因此影响整体装修高度。图纸会审时提出来,可以采用放套管及局部改变装修方案等方法加以解决,就会避免出现这种“因点误面”的情况。
4、土建图中轴线、墙中线、柱中线、梁中线等是否与水电图统一。电气配管、水卫预留洞等必须注意这些尺寸。
四、水卫图与电气图的统一
卫生间中灯具、电气管路的安装与给排水管道安装有无矛盾,消防箱与配电箱安装位置是否有冲突。
五、有无特殊要求
参加图纸会审的单位有无特殊要求。
(三)、工程项目的图纸会审
一、图纸会宙应抓住三个重点
  第一,找出图纸自身的缺陷和错误。审阅图纸设计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和施工规范等);图纸与说明是否清楚,引用标准是否确切;施工图纸标准有无错漏;总平与建筑施工图尺寸、平面位置、标高等是否一致,平、立、剖面图之间的关系是否一致;各专业工种设计是否协调和吻合。
  第二,施工的可行性结合图纸的特点,研究图纸在施工过程中,在质量上、安全上、工期上、工艺上、材料供应上,乃至于经济效益上施工能否满足图纸的要求,必要时建议设计单位给予适当地修改。
  第三,地质资料是否齐全,能否满足图纸的要求;周边的建筑物或环境是否影响本建筑物的施工等;施工图纸的功能设计是否满足建设单位的要求等,都是图纸会审的主要内容。
  二、做好图纸会审的准备
  图纸会审的准备工作主要体现在施工现场的管理层――工程项目经理部。图纸会审的准备工作的统筹安排是项目技术负责人。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应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图纸进行分工审阅和消化,并制定图纸会审的进度计划。
  从总体来说,施工单位应着重于图纸自身的问题并结合实际需要进行审阅,建设单位则对使用功能提出合理的要求。从施工单位内部来说,检查图纸与建筑、结构设计和施工规范等规定是否相符;研究图纸与施工质量、安全、工期、工艺、材料供应、效益等关系;地质与环境对施工的影响,由技术负责人统一负责外(必要时由公司总工程师负责),施工图纸自身的问题一般按其工种和工作职责进行划分。一般情况下,土建负责建施和结施部分,安装负责水、电、空调采暖、电梯等。土建部分由主工长负责建施图和结施部分的模板图,钢筋工长负责结施部分的钢筋,内业技术员重点应对建施和总平的尺寸和标高进行检查,质量员则应对结施和建施图纸进行相应地核对。
  对会审准备中的图纸等问题进行汇总,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一次内部初审。对初审后的问题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确立会审会议上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并指定专人发言和补充发言人员。
  三、编写图纸会审纪要
  图纸会审一般由建设单位主持,施工、监理、政府相关部门质检站、消防、环保等单位参加。
  首先由设计单位对到会的单位和人员进行图纸设计的意图、各工种图纸的特点及有关事项的交底。通过交底,使与会者了解有关设计的依据、功能、过程和目的,对会审图纸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和信息。
  建设单位交底后,各单位按相关工种在一起分别进行分组会审,由施工单位为主提出问题,相关人员进行补充,设计单位进行答疑,建设单位、监理和政府有关部门发表意见,对图纸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会审。
图纸会审后,由施工单位对会审中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建设、设计、施工及其它与会单位进行会签,形成正式会审纪要,作为施工文件的组成部分。
  图纸会审纪要应有:会议时间与地点;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有关单位对设计上提出的要求及需修改的内容;为便于施工,施工单位要求修改的施工图纸,其商讨的结果与解决的办法;在会审中尚未解决或需进一步商讨的问题;其它需要在纪要中说明的问题等。
在该阶段做为有经验的承包商应该大胆对设计可行,但施工费工、效果又差的工艺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变更,可以缩短工期,减少成本,对建设方也很有利!
(四)建设部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

1、土建专业图纸会审注意要点:
结构选型是否符合防火、防爆、防腐、抗震要求;
基础处理方案的合理性;
特殊地基的处理措施;
生产操作、检修安装、交通运输等需要的结构布置空间;
消防梯设置;结构防腐、防冻、抗震等级设计情况;
屋面构件抗震设防情况;
主要构件的强度、变形和稳定情况;
预制件吊装验算情况;
有无防火、防爆、排毒、隔音、放射线等特殊要求;
设计是否有消防,三废处理措施等。
2、电气专业图纸会审要点:
现有供电电源和用电情况等资料是否匹配;
供电系统和电压方案选择;
符合要求、短路电流限制措施,功率因数补偿;
保安电源系统和操作电源最低照度、生产控制、设备保安和持续时间等的安全合理性;
主要电气设备和线路选择,使用情况、经济合理性和安全性;
变,配电所的分布位置、结构形式,布置方式对运行、环境的影响;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范围划分情况,安全措施的考虑情况,防潮、防腐蚀措施;
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和防静电接地方式;
控制、信号、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设计情况。
3、自控专业图纸会审要点:
自控设备表,供电系统图,信号报警及事故连锁原理图,工艺带控制点流程图。
检查的主要内容为:检测控制系统的组成,关键的检测或控制点的安全情况;
供电方案及事故电源措施经济合理性和安全可靠性;
报警系统方案;
事故连锁系统的方案与设备选型是否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控制室设置在防爆区域时,安全措施合理情况及符合规范情况;
报警信号灯与运行指示灯的布置位置、颜色;
防爆场所的分析器室的位置所采用的防爆措施;
检测、控制点是否和工艺要求一致;
检测点及执行器的位置;
仪表有关安全、环保、消防等方面内容设计落实情况进行审查。

4、设备专业图纸会审要点:
对易燃、易爆介质的压力容器、或设备静电接地情况;
选择材料、是否考虑了介质、温度、压力情况的影响,符合GB150-98《钢制压力容器》及《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情况;
计算内容是否齐全(动静载荷、地震、风压、介质压力、结构应力);
技术要求中对焊条、焊缝、探伤检查、热处理、施压是否按规程或规范提出了要求;
安全附件是否进行设置(温度指示、压力指示、安全阀、液面计);安全阀的排气能力,容器的安全泄放量是否进行了计算、并符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要求;
防腐蚀问题,腐蚀余量的选择情况、要求;
机构设计是否符合GB150-98《钢制压力容器》;
带电机的设备是否考虑了防爆要求;
起重运输设备、动设备等设计是否考虑了环保要求(如噪声、空气粉尘、废气排放);
控制点的选择是否满足安全要求。
5、管道布置图图纸会审要点:
管道、管件阀门材料是否符合管道等级的规定;
管道设计是否符合管道施工规范的要求;
管道静电接地是否考虑;
输送剧毒、有毒无聊的管道布置,阀门设计是否合理;
污水排放是否做出规定,消防蒸汽敷设、防噪音等措施是否考虑;
管道设计产生共振情况的考虑;
管道推力数据计算,提交给设备专业情况;
火炬及安全阀的配管有无工艺阻力计算,合格情况;
6、管道轴测图会审要点:
材料选用与管道等级规定符合情况,碳钢管是否考虑了腐蚀因素而确定厚度;
电算结果力矩大而需提高法兰等级时,设备专业相对应情况;
安全阀及减压阀是否注明操作压力。
7、设备布置图会审要点:
与初步设计及审批意见符合情况以及有关问题处理、落实情况;
与安全(防火、防震、抗震)卫生问题是否进行了考虑并执行了相应标准;
是否符合实用、经济、安全、节省用地的原则;是否考虑了环保措施;
设备布置是否满足生产操作要求;
设备布置是否符合防震要求,是否考虑了防腐蚀方面的问题(如防腐地面及坑沿);
地下室及地沟布置的合理性,能否便于排污水;
各种负荷(包括楼面、总管)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