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着看一下呗

楼主(2015-11-05):
如何将四个寄存器的十进制数据分别是174   187  0  129,分别转为十六进制,得到ae  bb  0  81,我要将他们调换顺序后得到一个十六进制数81aebb?

网友A:
  1,台达的没有使用过,有10进制转 16 进制指令直接使用吗 ?

  2,如有指令转换那就好办,换顺序也是有左移,右移指令的吧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要问什么啊,

让我们看看,你转换的对不对,还是

网友C:
是不是不要转换吧,显示的时候改成16禁止,你这个貌似可以用字节交换指令

网友D:
高低位交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低位交换

高低位交换怎么交换?我是菜鸟,麻烦您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D 高低位交换       ...

台达的指令里好像没有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