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写定位程序时三菱FX5U与3U的区别

楼主(2015-11-05):
前几天在客户那边调机发现,三菱fx5u走定位运行DDRVA时不能够通过指令完成标志SM8029启动下一条定位指令,PLC会出现运算错误,需要中间加一段延时才可以启动,这和以往使用3u的编程方式会有不同,自己左思右想好久,是否与PLC的扫描周期导致;附件为3u的DEMO定位程序

楼主:
大家是否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A:
FX5定位完成标志不是M8029,具体的可以看看FX5定位手册

楼主(2016-02-02):
中间需要延时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2018-05-30):
谢谢分享,努力拜读中。

网友C:
可以学习下下载了收下了

网友D(2018-07-21):
是有此问题,昨天调试回原点清不了零,就是这方面原因,后现弄好了

网友E:
不错下载下来 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F:
学习下顶一下,感谢楼主的发享.

网友G(2018-08-20):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H(2018-09-23):
进来学习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J(2019-04-12):
看看呢!我学习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