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传输

楼主(2015-11-05):
现有客户要求在车间现场发送一个信号,可以在办公室收到信号并使指示灯亮,距离大概在50米。车间在一楼,办公室在二楼。   我查了一下无线门铃,貌似距离都打不到,求大神指点。   已经解决了,选的大功率无线开关,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淘宝上有距离远的的,电路板,自己买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淘宝上有距离远的的,电路板,自己买一个就可以了

应该搜索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淘宝上有距离远的的,电路...

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

您是用过的吗 麻烦说详细点啊 我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回复内容:对: 小球儿  回...

无线接收器电路板

楼主:
大功率无线开关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功率无线开关  哈哈

这个你也可以百度,具体的选什么你自己定!

网友B:
没这样用过,看看用过的怎么说,不行加个电台发送

网友C:
是无线信号就淘宝买2个UBNT裸板  一个发射一个接受

网友D:
成套的遥控装置有产品出售,x路x通道任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