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CPU电源电压的选择方法

楼主(2015-11-05):
   PLC的CPU所需的工作电源一般都是5V的直流电源,一般的编程接口和通信接口模块还需要24V的直流电源。这些电源都由PLC内部电源模块提供。选用直流I/O模块时,需要外设直流电源。对于带有有源器件的接近开关可外接220V交流电源,提高稳定避免干扰。

   PLC一般使用市电(220V,50Hz),电网的冲击、频率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实时控制系统的精度和可靠性。有时电网的冲击将给整个系统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电网的瞬间变化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可能干扰PLC系统。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在PLC供电系统中可采取隔离变压器、交流稳压器、UPS、晶体管开关电源等措施。

   1)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一、二次侧之间采用隔离屏蔽层,用漆包线或铜等非导磁性材料绕成,但电气设备上不可短路,而后引出接地。一、二次侧间的静电屏蔽层与一、二次侧间的零电位线相连,再用电容耦合接地。采用了隔离变压器后可以隔离掉供电电源中的各种干扰信号,从而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2)交流稳压器。为了抑制电网电压的起伏,PLC系统中设置有交流稳压器。在选择交流稳压器时,其容量要留有裕量,裕量一般为实际最大需求容量的30%,这样既可以充分保证稳压特性,又有助于交流稳压器的可靠工作。在实际应用中,有些PLC对电源电压的波动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为了降低成本,此时也可以不采用交流稳压器。

   3) UPS。在一些实时控制系统中,系统的突然断电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此时就要在供电系统中加入UPS供电。PLC的应用软件可进行一定的断电处理。突然断电时,可自动切换到UPS供电,并按工艺要求进行一定的处理,使生产设备处于安全状态。在选择UPS时要注意所需的功率容量。

   4)晶体管开关电源。晶体管开关电源主要是指稳压电源中的调整管以开关形式工作,用调节脉冲宽度的办法调整直流电压。这种开关电源在电网或其他外加电源电压变化很大时,输出电压并没有多大变化,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目前,各公司生产的PLC中电源模块采用的都是晶体管开关电源,所以在供电系统设计中可不考虑使用晶体管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