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机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2015-11-05):
  首先要计算电机的线电流,对于单相电路而言,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
P=IUcosφ;
对于三相平衡电路而言,三相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1.732IUcosφ。由三相电机功率公式可推出线电流公式:
I=P/1.732Ucosφ
式中:
P为电机功率
U为线电压,一般是380V
cosφ是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取0.75
你的11KW电机的线电流:
I=P/1.732Ucosφ=11000/1.732*380*0.75=11000/493.62=22.3A
由于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是工作电流的4到7倍,所以还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但启动电流的时间不是很长,一般在选择导线时只按1.3到1.7的系数考虑。你这取1.5,那么电流就是34A就可以按这个电流选择导线、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等设备。所以计算电流的步骤是不能省略。
选择4平方的单芯铝线也可以满足正常工作,但启动电机的时候就有点困难,特别是电源电压不足的时候就更加困难,所以还是选择6平方的铝芯导线比较合适。
同理,7.5KW电机的线电流:
I=P/1.732Ucosφ=7500/1.732*380*0.75=7500/4

网友A:
补习理论知识,不错!!!!!

网友B:
不错 不错 回忆了一下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