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控制器速度指令默认值的咨询

楼主(2015-11-05):
请问一下,我在设计运动控制器程序的时候OWXX08都是采用初始值0来计算的,为什么我按照指令单位/sec计算速度把计算方法加载进控制器运行后发现存在比较大的误差,是不是在设置上我遗漏了什么地方呢?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请查看modulconfiguration中的固定参数设定,注意小数点等的设定。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