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仪表怎么做防爆处理啊

楼主(2015-11-05):
最近用到角度传感器需要安装在防爆区域,选型时找不到防爆产品,怎么办啊?求专家指点

网友A:
用防爆产品保护起来

楼主:
回复内容:能详细说一下吗大师!

引用 网友A:
用防爆产品保护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防爆产品保护起来

网友C:
找做防爆柜的厂家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把角度传感器放在一个小的防爆箱里。

网友D:
把角度传感器放在一个小的防爆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角度传感器放在一个小的防爆箱里

 非常感谢

网友E(2016-01-13):
放在箱子里面传感器倒是防爆了,可在箱子里的传感器起得到作用么

网友F:
传感器、仪器仪表不错

网友G:
置于防爆柜或箱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