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双输出和单输出的区别

楼主(2015-11-05):
有看到开关电源有分单输出和双输出,但就没明白它们的区别。只知道双输出多了一组接线端子,那我把正电全接在一个端子,负电全接在一个端子,不也一样吗?双输出究竟有什么优势呢?难道可以两组的额定电流(本来4A额定输出,每路都有4A?)望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双输出一般都是大功率的,单输出一般都是小功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输出一般都是大功率的,单输出一般都是小功率的

同时方便一个电源带几个负载,节约空间

网友C:
同时方便一个电源带几个负载,节约空间

网友D:
是指的2组不同电压的输出还是只多出几个端子呢?如果是后者,只是方便接线。

楼主:
都是同等电压输出,而且电源就一个额定电流

网友E:
一般大功率的电源才有两路接线端子其实是为了方便接线

网友F:
   这个好像看 电源板的设计吧,有的是一路有 4A ,有的是总输出 4A,有的是一路是可调整输出电压的

网友G:
有的设备直流接线多,为了使用方便。

网友H:
一般选 双路的都是功率比较大,双路也是为了你接线更方便一些。总不能一堆线只接到一路上。

楼主(2016-01-12):
弄明白了,是我混淆概念了。

我那叫多端子输出。

双输出是那种可以有两组不同电压输出的。

网友I:
一个电源可以带多个负载 方便接线  总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