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子站报警

楼主(2015-11-05):
我厂一套S7-300控制系统的一个子站无故报警。SF灯常亮,BF邓闪烁。我们因为看不到程序故障清单。就通过更换模块来解决临时问题的。子站挂有2个DI 模块1个DO 模块和1个AI模块,第一次找不到方向就挨着换模块,换了个DI ,解决了临时问题。但后来经常出这个问题,周期不一样,有时管的时间长些,有时短一些。有几个月有1个月,有10天有1天。模块换了十来个,后来用旧模块去换感觉也能正常。现在就搞不清楚是什么的问题了。请教哈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希望能治本,要不好累哦。生产压力大啊

网友A:
建议从CPU硬件中硬件信息中查看故障原因,再根据提示对症处理

网友B:
楼主的通讯是什么协议

楼主:
,就是没法连机PR-DP

网友C:
主站到子站是用啥通讯的?

网友C:
给几个参考方向:

1、通讯故障,检查通讯线路及插头,终端电阻等等。

2、背板连接故障,检查子站组件背板是否接触良好?

3、数据溢出故障,检查子站AI模块所连的设备是否异常,模拟量是否有溢出?

网友D:
从CPU硬件中硬件信息中查看故障原因,再根据提示处理

网友E:
不是模块的问题应该是通讯问题,检查一下DP通讯线及DP通讯接头,重新压接一下DP接头或者更换一个质量好一点的DP接头试一下,有时DP接头质量不行也会出现通讯不正常。

楼主:
但是我换了模块它就正常了,旧模块有时能用,但管的时间短。模块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换了模块它就正常了,旧模块有时能用,但管的时间短...

有可能是插头的故障,虚接~

楼主:
U型连接器我也全换了,也不行

网友F:
1,其实 S7 PROFIBUS 网络有时很多干扰都会影响通讯的

2,常见通讯故障,检查通讯线路及插头,终端电阻,或是插接口。

2,建议在线从CPU硬件中硬件信息中查看故障原因,再根据提示对症处理

网友G:
也许不一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H:
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H:
也或许是干扰

网友I:
专业维修西门子系统。有需要可联系 王工 15000417840

网友J: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