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Mate 1700 屏死机咋办?

楼主(2015-11-05):
各位大神,我有一块PanelMate 1700 的操作屏开机后出现以下画面,死机了。该咋办?

楼主:
高手在哪里?请现身指导

网友A:
不知道评论得不得积分

网友B:
重启一下触摸屏试试看呢!

网友C:
楼主你的触摸屏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吗,或者有没有连接网络!

楼主:
谢谢关注。机器重启后就是这样了。好像在查找什么,死机。无法实现远程控制,如果画面没有死机的话,可以通过串口和计算机相连。

楼主:
有哪位大神处理过此种股故障,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