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电流电压

楼主(2015-11-05):
各位大神指点指点,现在客户有4台安川A1000变频器,想用三菱的plc读出变频器的电流,电压,频率,在传给三菱触摸屏上面显示出来!现在我采用的是485通讯!但是在程序上不知道怎么写,我是技校刚毕业的,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485通讯好像无法实现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先用A/D模块读取变频器上4~20ma再转到HIM,具体得先搞明白模块应该用设置。通讯就用CPU 上面接口 USB 这个看型号。至于显示电压 频率看看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出功能。我懂的就这些了。

网友C:
A1000变频器是不是要扩展  rs485的?,不需要就可以用

网友D:
变频器的面板显示倒是可以通过参数设置,让显示器显示转速,电压,电流,但是用PLC读出来,还真不知道。

如果可以,应该是通过通讯访问变频器内部的数据存储寄存器。

期待高手解答,持续关注。

网友E:
通过modbus协议直接读取变频器对应地址值就可以了,如果你仅需读取参数的话,不需要PLC,直接用触摸屏就可以了,并且触摸屏不需要编程,直接配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