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烟 双速4线电机,接电源和接电容线对调会烧电机吗?

楼主(2015-11-05):
抽油烟 双速4线电机,正常接线如下图:

正常A点接电容一端,D点接电容另一端和电源,B、C点接调速开关,现在结果在接线时弄错了,把D点接电容一端,A点接电容另一端和电源,这样对调后电机也能运转,高、低调整也正常,但对调会烧电机吗?

网友A:
如果AB段和CD段是对称的线圈,就可以正常运行。洗衣机电机就是这样,电容线圈和运行线圈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B段和CD段是对称的线圈,就可以正常运行。洗衣机...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看你图上表的线圈电阻,都差不多。

如果不放心的话,接正确吧

网友C:
这样接可以,我在想电机有没有反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可以,我在想电机有没有反转

楼主:
没有反转,因抽油烟机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你既然测试运行正常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个交流电路,很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