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油烟机启动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11-06):
家里的油烟机,天气稍微潮湿一点,就打不开了!点击电源键,可以反映一下,点击+-就没反应,刚安装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需要切断油烟机总电源以后,才可以正常!

后来厂家维修过一次,控制器更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A:
楼主你们的油烟机是智能的吧

楼主:
不算智能。一般家用!

估计是杂牌。质量欠火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算智能。一般家用!估计是杂牌。质量欠火候

如果不是那种触摸面板的就好办,需要更换一个按键即可!

网友B:
是不是触摸那边不好用了?

楼主:
回答楼上,触摸按键失灵,没反应。需要切断电源,重上电,才可以使用。

网友C:
如果一般家用的,直接换新的,没什么修头这东西

网友A:
触摸按键的没有办法,只能换新的,就是换了新的也不见得好用

网友D:
这从安全角度看是好事,防止触电

看是否有漏电发生或接地现象

网友E:
只有断电后再上电才好,说明是程序执行问题,估计信号有干扰。

把按键面板换一套试试。或者置换控制板。

网友F:
楼上分析的有些道理   不过换个控制板估计花不少钱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有断电后再上电才好,说明是程序执行问题,估计信号有干...

程序的可能性应该不打,因为如果程序有问题,那就好一直不好用,不应该是现在才不好用

网友G(2016-07-14):
控制电路受潮了

网友H:
是不是线路老化了?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I(2016-09-28):
从您的描述看来应该是控制板受潮控制信号传输问题,还是让这个位置处于干燥环境比较好,因为控制电路都是比较受外界影响的

网友J:
应该是控制电路潮湿导致信号检测错误,断电后报警清楚就好了。注意环境干燥处理。

网友K(2016-11-28):
油烟机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刚刚你说是因为受潮而引起的,那你就的注意家里要保持干燥

网友L(2017-02-19):
改成电扇五档电机,简单多啦,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