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请工控摄影师指点

楼主(2015-11-06):
手机拍摄户外图片,为什放在论坛上,超尺寸。

手机拍摄户内图片,为什放在论坛上。

手机拍摄户内图片,为什放在论坛上。見下图(同一手机)。

同仁们,给点技术吧!

网友A:
很奇怪啊。

不过我都是把手机拍的照片用qq截图截一下,然后在上传,这样文件会小很多,当然,也会不如原图那么清晰。

楼主:
通过微信发就没问题;刚试了一下。

楼主:
用qq截图截一下;没用过。指点一下。

用截图截一下可以;用别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qq截图截一下;没用过。指点一下。用截图截一下可以;...

可以用美图秀秀改变照片尺寸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C:
1,最为快的是用qq截图截一下小于 1M 就可以上传

2,可以使用别的绘图软件进行图片压缩小

3,还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拍小于 1M 的图片就可以上传

楼主:
3,还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拍小于 1M 的图片就可以上传。这是一个办法;估计户内图片小于1M。

2,可以使用别的绘图软件进行图片压缩小,不行;我试过。一定要剪切。还是要提高水平,用好手机。

有收获,试一下;再请教。

网友B:
美图秀秀,点击修改尺寸,然后选择常用网络尺寸,点击应用即可,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3,还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拍小于 1M 的图片就可以上传。...

网友D:
笨办法,用画图打开,改变像素,调低然后保存就可以!

网友E:
看图王 里面有一个自动剪裁为论坛用的尺寸。

网友F:
在微信发,一切顺顺顺!!!!!!

网友G:
不说不知道,还真是苦了摄影发帖的朋友们了!没人发帖这个就永远不知道了!

网友H:
也可以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缩小一下即可。

网友I:
编辑一下   把像素放低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