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有扭矩控制

楼主(2015-11-06):
伺服电机采用扭矩控制如下: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扭矩,电机正转3000转/分,当扭力达到PLC设定值时,电机反转,电机24小时开,这种方式做有问题吗?或有其它方法?谢谢!qq354256341,可以给钱

网友A:
你这个只有给定值,没有反馈值。可以伺服定义个扭矩到达或者反馈机制,因为扭矩控制模式下,没有堵转扭矩的话,实际走的速度模式,就是3000RPM,扭矩就是电机运转需要的扭矩

网友B:
看看你伺服驱动器的功能能设置模拟输出不或者用通讯方式读出你要的参数值